小白想着手学习电路,求帮助

楼主:
想学习一点电路方面的知识,但不知怎么入手。    有没有前辈给点意见,指条出路0.0

网友A:
还是先买本模拟和数字电路基础先看下……

网友B:
问题在关键在于,你到底有多小白?是学习过相关的电子基础课程(比如数电模电等),只是没有实践过,还是连相关的基础课程都没学过?说白了,得知道你的基础底细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关键在于,你到底有多小白?是学习过相关的电子基础课程(比如数电模电等),只是没有实践过,还是连 ...

学过模电数电,学过单片机,然而并没有实践过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买本模拟和数字电路基础先看下……

模电数电学过一点。。虽然学的不是很踏实0.0

网友:
书是最好的老师,先弄俩本经典教材学学,电路原理、模电数电、单片机、c语言。有问题来论坛一起讨论
模电数电学过再深入学习就不会有太多困惑,基础扎实总是有好处没坏处的,不要心浮气躁

网友:
模电数电是基础,大一那时没好好学,我都后悔了,,学好模电数电后,再弄本单片机的基础去看看,这样对电路搭建什么都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过模电数电,学过单片机,然而并没有实践过0.0

那就好办了,去找些实际例子,画图制板,焊接,一点一点积累。可以从电源开始制作,再到其他的一些小制作。多做一点东西,然后你就领悟了。

从理论到实践,中间有一道坎。很多人学了课本之后,就是想不明白电路是如何设计好来的。对于这种情况,不要多想,去找现成的例子,照着做就行了。

至于上面有些人所说的,拿课本把基础打好。如果楼主能静下心来一章一节一点一滴的拿课本学习,那再好不过了,只是这样时间会很长。如果静不下心来,那也没关系,按我所说的找现成的例子照做就行了。

网友:
恩  谢谢各位的指点,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学下去。以后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需要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