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6.2插上开发板无法自动识别

楼主:
为什么我的SAMR21插上电脑后 打开Atmel studio 6.2并没有和一些教程一样识别出我的开发板,而别人用别人的电脑能识别 我的是win8.1 别人是win7的 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看看插上开发板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是否被正确识别出来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因为驱动没有正常安装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看看插上开发板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是否被正确识别出来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因为驱动没有正常安 ...

插上板子后驱动也是正常的 无法识别板子 并且编译例子工程不通过 感觉是不是要重新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上板子后驱动也是正常的 无法识别板子 并且编译例子工程不通过 感觉是不是要重新安装

正常情况应该是下面那样,有三个设备:CDC、Data Gateway和Debugger,你缺少最后一个。这个设备估计在其他设备中了。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atmel.eefocus.com/module/forum/thread-27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应该是下面那样,有三个设备:CDC、Data Gateway和Debugger,你缺少最后一个。这个设备估计在 ...

恩恩 我试试 谢谢啦

网友:
估计有个驱动安装不上吧,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