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Fluke 715伏特毫安校准仪 (Volt mA Calibrator)

楼主:
 感觉好久没参与活动了!热身下!

#以拆会友#Fluke 715伏特毫安校准仪 (Volt mA Calibrator)

一、了解“她”基本情况
相关手册
二、准备
按键非常简单,输入/输出,量程切换,上下设置及ON/OFF
三、去皮套背面
要拆进去,先要去掉电池仓的,然后才拆2只螺丝
四、去前壳
按键橡皮导电胶,穿过铝屏蔽照直接到PCB上,一般万用表很少看到还有金属屏蔽的。
五、卸下金属屏蔽照
PCB背面
注意哦,它标注了4层板
六、模拟电路部分
模拟电路中1、量程切换、电压电流切换:采用了 (OMRON [低信号继电器])G6HK-22、电源调整
MAx667是MAxIM公司生产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电流可达250Ma
应该是将9V电池电压调整成+5V。
然后用DC/DC电荷泵电压转换器 TC7660 变换成±5V 给运放供电
RC4191 Micropower Switching Regulator
七、看看谁来控制这个715的
拆掉LCD
近距离特写下主控
TS80C32X2 ATMEL公司的8位微控制器 ,外扩ROM
HD61602 段码LCD驱动

八、LCD触电及按键触点
九、重点关注
这715表到底用了什么DAC,ADC呢?
DACLTC1446,双通道12BIT的轨到轨微功耗
ADCCS5504-BS 低功耗20-Bit A D 转换器
LT1009 2.5V Reference
十、设想及心得
FLUKE715硬件不是很复杂,而且操作简单,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自己测绘,参考下它的模拟电路部分。
如果把段码LCD换成图形点阵类型的,可以在电流回路输出的同时,能增加HART主站功能的话就更方便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万用表比我之前那个公司用的Fluke的质量要次一些。板子的处理上,我目测,gnd层和pwr层应该采用的是负片。

网友:
用的芯片够多,半导体厂商大集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万用表比我之前那个公司用的Fluke的质量要次一些。板子的处理上,我目测,gnd层和pwr层应该 ...

你既然有更好的!,就不要墨迹

赶快拿出来拆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有更好的!,就不要墨迹

赶快拿出来拆进去看看

之前公司的怎么拿?我是说,外壳的质量看起来次一些。都不在那个公司了啊。没有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