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睡眠外部中断0可以唤醒,但定时器2中断不能唤醒,错在那里?

楼主:
/*********************************************

开 发 环 境: ICCAVR 7.22

硬件平台:ATmega8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nms(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 i<800; i++)

        {

            ;

        }

}

/*******************************************

IO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FF;

    DDRD=0X00;

    PORTD=0XFF;

}

/*******************************************

外部中断0ATmega8_4脚

/********************************************/

void Power_Init(void)

{

    MCUCR |= 0X20;//掉电模式,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

    GICR |= 0X40; //外部中断0使能

    SREG |= 0X80;//使能总中断

}

//*********************************************

//T2初始化:CTC模式,匹配中断频率:32768/128=256Hz

//*********************************************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T/C控制寄存器-TCCR2

        ASSR  = 0x08; //器ASSR的AS2置位,定时器在T2睡眠时继续运行。

        TCNT2 = 0x00; //计数器的数值TCNT2

        OCR2  = 0x7f;//0x7f;/输出比较寄存器 OCR2

        TCCR2 = 0x09; //start

        while(ASSR&0X07);

/*******************************************

4  定时器 /计数器2比较匹配

5  定时器 /计数器2溢出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5

void Tim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3;i++)

    {

        PORTB |= BIT(0);  //ATmega8 _14脚

        delay_nms(600);

        PORTB &= ~BIT(0);

        delay_nms(600);

    }

}

//**********外部中断0的服务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5;i++)

    {

        PORTB |= BIT(0);  //ATmega8 _14脚

        delay_nms(600);

        PORTB &= ~BIT(0);

        delay_nms(600);

    }

}

/*******************************************

函数 名称: Device_Init

功     能: 器件初始化

/********************************************/

void Device_Init(void)

{

    Port_Init();        //IO端口初始化

    Power_Init();       //外部中断,省电模式,初始化

        Timer2_init;        //定时器2中断,省电模式,初始化

}

/*******************************************

函数 名称: mai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Device_Init();

    while(1)

    {

         for (i=0;i<10;i++)

        {

            PORTB |= BIT(1);     //ATmega8_15脚

            delay_nms(300);

            PORTB &= ~BIT(1);

            delay_nms(300);

        }

                 MCUCR |= BIT(SE)|BIT(SM1)|BIT(SM0);//省电模式休眠初始

        // MCUCR |= 0x80;          //空闲模式休眠初始化

         asm("sleep");             //使能休眠

         for (i=0;i<5;i++)

        {

            PORTB |= BIT(2);    //ATmega8_16脚

            delay_nms(300);

            PORTB &= ~BIT(2);

            delay_nms(300);

        }

    }

}

网友:
楼主应该先看看数据手册看这款芯片是不是支持定时器2中断唤醒哦,如果不支持,那就不是程序问题了,如果支持,则根据数据手册对程序进行检查,看程序中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是否都对了。还有就是建议楼主贴程序的时候尽量规范哦,不然网友看到那么长的代码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