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楼主:
大家谁有没有控制LED在两个功率间切换的驱动方案啊,要求的速率比较高

网友A:
常规的LED功率切换是灯珠启动的数量来控制,分档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LED功率切换是灯珠启动的数量来控制,分档控制

能不能具体说下是什么原理,想用单片机实现其高速切换

网友C:
用控制電流的方式也可以,設置兩個恒流值,用電子線路切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具体说下是什么原理,想用单片机实现其高速切换

4楼说的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LED灯珠分开布置,两档控制,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控制電流的方式也可以,設置兩個恒流值,用電子線路切換

那具体是个怎么设置方式,电子线路切换也不太懂,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其切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具体是个怎么设置方式,电子线路切换也不太懂,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其切换啊

我能不能加你qq,具体了解下是怎么设置两个电流值和切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不能加你qq,具体了解下是怎么设置两个电流值和切换的啊

QQ發下站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