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ADC为什么 一般都是 1M ?

楼主:
刚开始学ADC,
很好奇为什么一般的MCU的采样频率都是12bit   1M样点每秒。
1Mhz,按照奈奎斯特采样频率是可以采样 500KHz的信号的,但是让波形失真不那么明显可能要是5倍以上,也就是 可以分析200KHz的信号。

虽然频率够高了,但是我只是好奇,

是哪方面的,技术限制的,求解答。

网友A:
ADC主流的位数是8 10 12 16 18 24;
另外1M只不过是个一般应用罢了,集成的ADC一般不会很高的采样率,当然NXP的80M集成那种比较异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主流的位数是8 10 12 16 18 24;
另外1M只不过是个一般应用罢了,集成的ADC一般不会很高的采样率,当然 ...

一般MCU都是 12bit,,  24bit的貌似不多,那个东东很贵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MCU都是 12bit,,  24bit的貌似不多,那个东东很贵的,样子

8 12 16

网友A:
和很多参数有关系的,也不一定是位数越高就越贵的~

网友C:
这个 你要看衡量ADC的几个特性的,当然与频率是有关系,但是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很多参数有关系的,也不一定是位数越高就越贵的~

好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你要看衡量ADC的几个特性的,当然与频率是有关系,但是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哦

thx

网友D:
1MSPS也算高了,普通单片机200KSPS比较多,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单片机上ADC的应用,因为没有必要那么高,放上去也是浪费,成本还会增加,何况MCU的主频决定了ADC如果太快单片机是处理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SPS也算高了,普通单片机200KSPS比较多,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单片机上ADC的应用,因为没有必要那么高,放上 ...

好的,Thx,一般 Cortex-M4内核的都是1M了
我只是好奇来问问,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