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关于Verilog 的伪函数,求解释···求解释···求解释

楼主:
               今天在看一个iic存储器的例程是用Verilog写的,里面提到了伪函数的概念,由于是新手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请各位大神给解释解释。。。

                             谢过了。。。

网友:
什么是伪函数?是为了仿真测试用的一种不可综合代码吧?verilog中有function
、task等,设计出来主要为了仿真测试之用,编写时可以比较灵活,并能够像c语言中的函数一样被多次调用。但是该代码不可用于实际fpga中门级设计。

网友:
第一次听说verilog伪函数。我百度了下,没百度到verilog的伪函数。看到一个C的伪函数: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10/17/8285430_270604881.shtml,你可以看看,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都叫伪函数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也许你看着就理解过来了。

网友A:
是那个例程里用到了伪函数吗?可不可以把例程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例程里用到了伪函数吗?可不可以把例程放出来看看?

肯定是黑金的教材上才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