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露铜喷锡怎么做?

楼主:
PCB上几根走线大电流, 准备采用PCB走线露铜喷锡做, 回来焊锡加粗.

PCB走线露铜喷锡在AD里怎么做?

谢谢!

网友:
PCB加工的时候跟板厂说明一下,不加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相应位置弄个soder层的fill。如我粗糙的图,大概意思表示一下。

网友:
阻焊层再画一遍走线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5101-1-1.html
在这个帖子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在帖子中有详细的描述怎么做,还请参考哈。
专业名词应该是叫:阻焊层开窗吧。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用到

网友:
学习了,正好要用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