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
我设置了ADC的时钟是9Mhz,我主程序用的软件延时,软件延时是怎么算的,我没去设置过时钟,但主频并不是72Mhz

网友:
好好看看程序的初始化过程,你能找到系统时钟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A:
软件延时会影响芯片工作。占用资源大。如果傲分频输出的办法就不会占用CPU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延时会影响芯片工作。占用资源大。如果傲分频输出的办法就不会占用CPU资源。

没用软件延时了,误差大,额外开了定时器,用定时器了,,,,,

网友:
看你用的是外部还是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