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可乐小音箱!!多图小心。。。。

楼主:
可乐小音箱,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这就是一个音响,只不过是穿着可乐的衣服。本来就喜欢拆东西,正好赶上#以拆会友#。。。。。拆拆拆!!不是拆房子哈哈

小公举::

虽然只用了一个。。。。

一、使用说明书

操作方式:
1、连接手机或电脑操作方式:连接好之后开机按下音箱的轮子,轮子中间长按不放手2秒钟就能切换到外放模式。
2、收音搜频操作:开机之后默认收音状态,接上电源线(信号会好点),然后轮子短按一下(中间按一下)就好,这样机子就会自动搜频,1分钟左右会自动搜索完成,搜完之后轮子左/右滑动就能切换频道。收音效果视乎当地信号而定。
3、上下一曲操作:轮子向左/右推一下就可以切换上下一曲。
4、音量调节操作:轮子向左+/右-长推住不放手就可以调节大小音量,+符号是增大音量,-符号则是减小音量。记得是长推住不放手才能调节音量哦。
二、开拆
1、整体
2、壳子:塑料虽然劣质,但是完全满足应用,不过这个造型应该不会需要可乐公司授权了吧。好吧,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重点,继续。。。。
3、电源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电压3V左右。与充电端口测量了一下,发现是直接相连的,没有连接什么电源处理芯片,不过从价格的因素上来说,这个完全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了。价格低就是任性。。。。
4、喇叭
不上电时喇叭电阻大约4欧。上电后大约在4-50左右波动。。
5、主板

重要的还是要来三遍的额。。。
这是个单层版
我想我要吐槽了,实在是受不了了,设计的人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负责生产制造的人可真有点小气了。。。慢慢看下边吧!!
6、主控芯片
看着那个主控芯片的图标,不是仙童吗,再仔细看看。。再看看。。。再看看。。。。那是个叉叉。我还是不信,用手摸了膜,心中一万个神兽再奔腾啊,竟然私自刻出来叉叉的图标,厂家也真是够了,这个东西淘宝也就15左右,成批生产价格会更低,想到这里应该是无敌了,没人会和你竞争了吧,再说电路应该很简单啊,个人感觉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保护也是醉了。好吧,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发现的了,之前拆过小飞机的遥控,也是这样子保护知识所有的。。。。
这个是仙童。(这个也不是广告)
7、功放部分
说实在的,这款小音响的音质是可以的,我不是发烧友,对于普通的音乐听着很舒服,这个芯片应该是最大的功臣了。试着搜了一下8002A找到了一点资料,根据VO1和VO2与实际的音响来对比,型号应该是对的。芯片手册见下方。
8、充电及数据传输部分
充电器和数据传输都是在一起的很方便,省略了专门的端口。对了,这个数据传输是从电脑中传出来的,从相应的数据线可以很容易看出来的。。。有了数据线,这个播放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音响了。。。。真的会变成音响的。。
多合一,三头数据线
9、音频输出和开关
开关,就不要说了,,,音频输出,插上耳机按一下按键,可以做MP3输出,这个时候就是个播放器了。。
10、收音机芯片
这个音响有个功能是收音功能,个人感觉是个鸡肋,根本没有什么卵用,根据上面的数据8065来搜索发现的,资料好像也不多,手册没有找到。
11、SD卡槽和按键
SD卡的添加其实是很爽的,随便搞一个内存卡,可乐就可以变成音响,无限循环,这个应该是主芯片来读取的(个人臆测)。按键就比较厉害了,可以长按左,长按右,长按下,点按左,点按右,点按下,缩小了体积,减少了空间,这个应该是极好的。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多多使用哦!!
12、USB口
这个USB口我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用,但是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发现中间两条线和主控有线的联系,另外的就是电源和接地了。
13、模式选择LED
双色LED,这个东西之前玩过,不过之前的是上面还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判断电压来显示两种颜色,具体的就忘记了,好像当时就是增加电压,LED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好了拆解及简单的分析结束,工具简陋,分析浅薄,还请见谅,只当吐槽了。。。

网友A:
我看见了,这就是广告,这就是广告,这就是广告,你的小公举有点汉化啊

网友B:
only yourself know the purpose of this.

网友C:
哈哈,这个小可乐音箱,印象中某个角落也有着一个~楼主你这广告打得还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呀~~不过拆解解说很详细呢~鼓掌~

网友D:
这个小音箱我也有一个,前段时间有点问题,就是同时插电脑USB供电,同时放音乐,竟然有很大的噪声,至今仍不知为何,换上独立的电源就OK了,估计是音频地跟电源地是同一根,所以有干扰了。他的充电电路相当的简单,就5V进去后,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池了,经二极管降压后只有4.1V的样子,那个USB口是用来插U盘播放的,但是需要接5V,内部的锂电池不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了,这就是广告,这就是广告,这就是广告,你的小公举有点汉化啊

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音箱我也有一个,前段时间有点问题,就是同时插电脑USB供电,同时放音乐,竟然有很大的噪声,至今仍 ...

嗯,我测试过两个USB接到主控上面的管脚是不同的。当时只是推测肯定不会是同一个功能。。。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小可乐音箱,印象中某个角落也有着一个~楼主你这广告打得还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呀~~不过拆解解说 ...

见笑了,东西其实很简单,但是功能其实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ly yourself know the purpose of this.

U are a good man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起小叶分享的那个板子的质量等等的,都要次一些。他那个做工较为精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起小叶分享的那个板子的质量等等的,都要次一些。他那个做工较为精致。

15块钱的东西,要是能跟蓝牙的比,那卖家就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块钱的东西,要是能跟蓝牙的比,那卖家就赔死了。。。

原来如此,我不知道这个价格。也怪不得做工这么粗糙了。O(∩_∩)O哈哈~

网友G:
工具不错啊   拆的很彻底啊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具不错啊   拆的很彻底啊  楼主精神可嘉啊

过奖了

网友:
好像多余用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
小音箱怎么都是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