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Capacitive Touch

楼主:
尝试配置了一下432的电容触摸驱动,碰到个问题求教各位网友。

首先我选择地输入引脚为P1.6

所以Capacitive Touch  的寄存器设置为

    // touch pad choose p1.6

    CAPTIO0CTL_H |=0x01;//Selected Capacitive Touch IO is enabled

    CAPTIO0CTL_L |=0x1c;//P1.6

程序为

#include

#include "msp.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uint16_t xx=0;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set p1.6 input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GPIO_PIN6);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DownResistor(GPIO_PORT_P1,GPIO_PIN6);

     //GPIO_setAsInputPin( GPIO_PORT_P1,GPIO_PIN6);

    // touch pad choose p1.6

    CAPTIO0CTL_H |=0x01;//Selected Capacitive Touch IO is enabled

    CAPTIO0CTL_L |=0x1c;//P1.6

    while(1)

    {

        // Toggle P1.0 output

      xx= CAPTIO0CTL_H;

}

在IAR下调试,仿真。

但是无论是否按下电容按键,寄存器  CAPTIO0的数值总是0x031C  或者0x011c。 甚至P1.6不接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改变P1.6的输入模式后也是如此。

寄存器  CAPTIO0的数值总是0x031C  或者0x011c的变化其实就是  里面  CAPTIOSTATE 的你变化,这一位表示单片器所获取的电容按键的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那配置不合适吗?

网友:
datasheet上说432所有IO都有电容触摸功能,我测试过几个IO,好像有个IO没法震荡,但是P1.6我没有测试。将IO口配置为电容触摸功能就像楼主这样配置CAPTIO0CTL寄存器就可以了,不过一般还需要Watchdog和TImerA来读取IO口的震荡频率。

楼主说的CAPTIO0寄存器是CAPTIO0CTL寄存器吗,对里面的CAPTIOSTATE这一位所代表的含义似也许还得再考虑一下

网友:
首先,谢谢TWENLONG的回复,您的意思是这个模块需要配合频率记或者定时器用?触摸按键按下和不按下的频率不同,并据此判断触摸按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