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泰克DPO3014数字示波器

楼主:
 泰克DPO3014数字示波器是一款4通道输入,100MHz带宽,2.5GS/s采样率的中端示波器,显示屏采用9寸WVGA宽屏液晶显示器,5M数字存储深度,可扩展多种模块功能,可以连接网络、USB、电脑端管理软件。

今天下午没有上班,正好有时间将示波器拆了,一方面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DPO3014内部结构和部分电路芯片,更一方面这个示波器买了挺长时间了,清理一下灰尘。好了,下面直接上图:

示波器全景照

示波器开机后画面

示波器风扇

背部的接口,分别是Cal按键,信号输出,外接12V电源,视频输出,可以外接显示器,网络端口,USB设备

打开后壳之后看见的型号,专利号,制造地等信息

打开后壳后背面的整体图片

拆除铝屏蔽罩之后整体照片

电源板

电源板背面,工艺还可以

电源板侧面,带PFC电路

电源板顶部

主板拿下后剩下一块输入处理板

主板的信号处理DSP,居然没有散热器

这三个没拿掉散热器,所以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型号,但是两边有8颗内存芯片。

CPU部分

主板背面

主板全图

拆除探头输入板之后,有一个大大的铝壳

显示屏

这是上图的铝壳,连着显示屏一起拿下来之后的样子

探头输入板部分

探头输入板部分

探头输入板部分

探头输入板部分

探头输入部分DSP

探头输入板全图

探头输入板全图正面,从左到右为4通道输入,一个外部触发输入

这是按键导电橡胶背面

按键导电橡胶正面

这是最前面那块,属于背板接口板背面

这是PCB背板接口板

这块是按键板,两个按键处理芯片

按键板背面整体

按键板正面整体,有很多电位器

示波器前面壳

示波器前面壳内部结构。

好了,此次拆机完毕,总体来说,泰克示波器内部的制造工艺确实优秀,比国产品牌要好许多,这台机器的反应速度和整体性能都不错,希望以后我们国产的产品可以超越它!

网友:
坐沙发~大头啊~这把示波器都给拆了呀

网友A:
fpga 和 powerpc,还有那个没散热器的没看清是什么?三个生猛的器件各自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 和 powerpc,还有那个没散热器的没看清是什么?三个生猛的器件各自有什么用呢?

坐等楼主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 和 powerpc,还有那个没散热器的没看清是什么?三个生猛的器件各自有什么用呢?

主要芯片是DSP,FPGA和POWERPC,FPGAFPGA主要用于接口转化,一般用做DSP处理数据时的缓冲区以及交换区,算法主要由DSP实现。至于PowerPC是总体逻辑控制,和示波器背后扩展接口的实现吧,个人理解哈!

网友:
我去,这个示波器是你的呀。都拆了啊。这也太牛掰了。

网友:
那个' 电位器'是不是光电旋钮啊,电位器往一个方向拧是会到头的啊

网友:
泰克DPO3014数字示波器是一款4通道输入,100MHz带宽,2.5GS/s采样率的中端示波器,显示屏采用9寸WVGA宽屏液晶显示器,5M数字存储深度,可扩展多种模块功能,可以连接网络、USB、电脑端管理软件。

楼主豪气啊,这示波器也拆,还能质保么?

网友:
壕啊
拆得真彻底

网友B:
楼主,没被老板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被老板发现?

哈哈,只是清了清灰,还装回去的

网友C:
今天下午没有上班,正好有时间将示波器拆了,一方面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DPO3014内部结构和部分电路芯片,更一方面这个示波器买了挺长时间了,清理一下灰尘。
这个是楼主自己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午没有上班,正好有时间将示波器拆了,一方面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DPO3014内部结构和部分电路芯片,更 ...

不是啊,不上班不代表不在公司啊

网友:
  吊 ,你已经让网友们 没有活路了……

嘿嘿,真心感谢分享啊!支持

网友:
图多杀猫啊,很强悍,赞一个先

网友D:
装起来还能用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起来还能用吗,楼主?

可以的,我很细心的哦!

网友:
这有钱,这个都拆

网友:
按键板上那个是旋转编码器,还有那个MAX II是个CPLD
是个好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