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5529lp 信號加減和DC to AC 想法疑問

楼主:
想請教各位前輩一些問題

目前功能要求是:
1. 我想用MSP430 f5529lp 去做運算放大器的運算(多輸入的運算,4個input),最後輸出運算值 (output 1)
2. 將上面的運算後的結果做轉換(DC to AC)、(AC to DC)
3. DC to AC 是把 DC電壓值轉成相對應AC的頻率值,例如 DC 1 V 轉成 AC 1 kHz (output 2)
4. AC to DC 是把 AC的頻率值轉成相對應DC電壓值,例如 AC 1kHz 轉成 DC 1V (output2)

所以就是 4個input、2個output,1個是合成值、1個是DC之間AC互換值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假設我要先做DC to AC的部分 (先做2個input,4個input應該也差不多吧)
1. output 1 = DC in 運算然後 DC out
f5529lp 本身就有 OPA 功能? 可以不用取樣就可以直接做類比加減放大嗎? 此時輸出入 只要是 GPIO 引脚都可接嗎?
如果不是上面這樣, 還是要先做DC input的ADC取樣,取樣後在做運算,最後在輸出嗎? 此時是要PWM輸出嗎?

2. output 2 = DC in 轉換對應 AC out
假設我上述若有 OPA 功能,直接取結果的DC值做轉換輸出成AC (對應頻率)
還是我要再DC input的ADC取樣,取樣後在做運算,再轉換,再輸出?

PWM我的理解沒錯的話,經過ADC取樣後,會輸出成脈衝波
若是AC 經過ADC就會有頻率 ,DC就不會有頻率?

网友A:
5529没有OAMP,也没有DAC,输出只能使用PWM或外挂DAC。

网友B:
你的话我看不懂,AC说的是交流信号吧,至少要改变电流方向?
PWM叫脉宽调制信号,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均可调的方波信号。如果你要调节频率,那么需要同时改变两个变量(高电平时间和方波周期)。如果没弄错,需要在指定的几个管脚输出。

但是你要做的是电压控制输出时钟,那么需要经过ADC采样才能获得DC电压的级别。

AC-DC简单一些,让定时器工作在捕获模式,周期内捕获不同上升沿个数就表示AC信号经过了多少个周期。直接将其转化成PWM的脉宽,后端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即可将输出转化为DC电压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529没有OAMP,也没有DAC,输出只能使用PWM或外挂DAC。

意思就是說透過ADC後,對所取樣的值做相加減,再用PWM或外加DAC輸出想要的東西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话我看不懂,AC说的是交流信号吧,至少要改变电流方向?
PWM叫脉宽调制信号,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均可调 ...

也就是說,若我要2個DC的運算或是2個AC的運算,都得經過ADC,之後將取樣值做運算,再由PWM做輸出?

PWM是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均可调的方波信号,也就是說可以輸出DC或AC的方波信号?

目前是先做AC to DC 比較容易囉? 只需再開發板外加低通滤波器即可達要要求?
让定时器工作在capture模式就可以計算其AC周期,再把這轉成要的DC PWM方波輸出再外接低通滤波器
即可得到想要的  AC to DC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說透過ADC後,對所取樣的值做相加減,再用PWM或外加DAC輸出想要的東西囉?

比如PWM输出,低通滤波后产生0V~VDD的正弦波,挂个双电源放在器将电源转换成接近交流电的交流信号 。
如果是做电源,可以考虑使用I/O口驱动FET桥通过变压器转换成你要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PWM输出,低通滤波后产生0V~VDD的正弦波,挂个双电源放在器将电源转换成接近交流电的交流信号 。
如 ...

低通濾波應該是直流吧?應該高通濾波才能出來交流弦波吧?
還是你的意思是要低通濾出頻率很低的弦波再放大成想要的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