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刚拆的便携甲醛测试仪

楼主:
前些日子买了个便携式甲醛测试仪。

拆了

拆成了两部分,上面是后盖,白色的是传感器
下面是前面板,主电路板用三个自攻钉固定了。

可以看到控制芯片是stm8s005k6t6c stm8s005k6t6c.pdf (1000.85 KB, 下载次数: 7) ,它对传感器送来的信号进行AD转换、数据处理,响应用户的按键操作,驱动数码管的显示。

提供电源的是34063将两节1.5V电池电压转为5V.

仪器的显示采用了四位共阴数码管

注意到了前面板有两个按键是用户进行校准归零等操作的。但是电路板后面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按键

我猜大概是厂家用来调试的按键

网友A:
最后的这个按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RESET按键,就是整个机器如果有程序卡住或者跑飞(也有可能是别的情况)这种情况,点击这个按键使得程序复位。我觉得这个按键就是类似这种功能的。

网友B:
楼主这个便携式甲醛测试仪的精度如何啊?看看电路也不复杂哈。后面那个是不是RESET按键,我感觉如果在后盖上有小孔的话,会是RESET,否则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这个按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RESET按键,就是整个机器如果有程序卡住或者跑飞(也有可能是别的情况)这 ...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按键是在线路板背面,在壳子里的。
用户碰不到。
我测过,不是接复位。是普通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便携式甲醛测试仪的精度如何啊?看看电路也不复杂哈。后面那个是不是RESET按键,我感觉如果在后盖 ...

不是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便携式甲醛测试仪的精度如何啊?看看电路也不复杂哈。后面那个是不是RESET按键,我感觉如果在后盖 ...

说实话精度一般般。我觉得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D:
这种甲醛测试仪就是忽悠人的,能有响应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按键是在线路板背面,在壳子里的。
用户碰不到。
我测过,不是接复位。是普通IO口。

哦哦,我还以为是个reset按键呢。因为这种按键有种那种不给用户预留的按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甲醛测试仪就是忽悠人的,能有响应就不错了

我以前接触过此行业,传感器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接触过此行业,传感器很重要

我也接触过一些甲醛测试仪。都是几千上万的仪器,实际指标都是都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误差。但至少别个还有个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接触过一些甲醛测试仪。都是几千上万的仪器,实际指标都是都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误差。但至少别 ...

比我接触的多

网友E:
没多少件,看着好像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多少件,看着好像挺简单

我也觉得是,就是传感器、AD转换、显示、按键

网友:
可以选用我公司的甲醛探头NE-HCHO,用于探测器和报警器的开发,长信物联,提供在线工程师技术支持。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我也在网上买过一个,貌似比楼主的要简陋很多现在不知道在哪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