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2768HZ的XT1或16M的XT2产生50M以上的高频时钟信号提高TFT刷新频率,避免闪屏

楼主:
板子是msp430F5438系列,由于使用TFT做波形显示的时候会产生闪屏,所以想产生高频信号,提高TFT显示屏的刷新率。我按照TI历程该参数的时候
XT1部分程序: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 端口选择外部低频晶振XT1

  UCSCTL6   &=~XT1OFF                                ; // 使能外部晶振

  UCSCTL6   |= XCAP_3                                ; // 设置内部负载电容

  UCSCTL3   |= SELREF_2                             ; // DCOref = REFO

  UCSCTL4   |= SELA_0                               ; // ACLK   = XT1

  __bis_SR_register(SCG0)                            ; // 关闭FLL控制回路

  UCSCTL0    = 0x0000                           ; // 设置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 设置DCO振荡范围

  UCSCTL2    = FLLD__1+FLL_FACTOR                 ; // Fdco = ( FLL_FACTOR + 1)×FLLRef = (649 + 1) * 32768 = 21.2992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 打开FLL控制回路

  __delay_cycles(1024000) ;

    do

  {

    UCSCTL7 &=~(XT2OFFG+XT1LFOFFG+XT1HFOFFG+DCOFFG)  ; // 清除 XT2,XT1,DCO 错误标志

    SFRIFG1 &=~OFIFG                                 ;

  }while(SFRIFG1&OFIFG)                              ;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

}

我把FLL_FACTOR   ,DCORSEL_7 ,DCOx, DCORSEL,进行分别设置为FLL_FACTOR 1525,DCOx=31,DCORSEL_6,发现程序要么停留在__delay_cycles(1024000) ,

要么就出现错误: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所以想请问一下怎么用32768Hz的XT1或者16M的XT2来编写高频时钟信号

网友A:
Up to 25-MHz System Clock
不用期盼50M的时钟频率了,不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 to 25-MHz System Clock
不用期盼50M的时钟频率了,不支持的!

那请问你懂TFT么

网友:
50M,换个小点的TFT吧,如果用430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