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DS扫频源

楼主:
最近工作室做了一个小项目,25M-70M扫频源,拿上来秀一下,也希望有感兴趣的童鞋们多提意见,交流才有进步嘛!
这个项目看起来简单,但确是最近做的最恼火的项目之一,无他,运气实在太差,调试电脑坏了两台,重装系统,重装软件,恢复数据,再联想到因为买芯片停车被贴条,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转入正题,该项目是个扫频源项目,要求25M-70M扫频输出,1M步进,3MS完成转换,30dB以上的杂散,相噪无硬性要求。说到这里大家看出来了,这是个功能性的项目,对指标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那么,直接上DDS吧,选一款DDS芯片再说,…..AD9851??
呃,这是个什么鬼呢,datasheetgeneral description部分说了,带高精度DA转换器和比较器,可用作频率综合器和时钟产生器哦亲,32bit频率控制字,0.04Hz精度,最大180M参考时钟哦亲,内部还带6倍频器哦亲,哎,真是居家旅行必备神器啊,好吧那就是你了。
控制部分就简单了,51就搞定了。直接上图吧
上面就是控制板的PCB
为什么要做成两块板子呢,因为做之前觉得单片机的12M晶振谐波可能比较大,做一块板子的话怕泄露比较厉害,落到输出带内,形成比较严重的杂散,做完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好像小时候纠结是上北大还是上清华一样,想多了!

DDS核心板,主要是DDS+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怎么办呢,上ADS仿一个吧,FILTERDESIGN GUIDE还是好用的,下面是个仿真的响应,凑合着用吧
DDS板的PCB
再来一个全家福
好,大功告成。最后,看看测试结果吧,先看个25M的,这个点杂散就比较好了,但是二阶,三阶谐波就比较大

再来个41M的,杂散一片
DDS的杂散说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什么相位截断误差啦,DA的交调啊,量化效应啊,采样带来的镜像啊,我就不罗嗦了,这些说起来可以写一篇论文的。

最后再讨论下DDS的零阶保持效应带来的高频幅度压低的问题,这种效应如果是FPGA+DA的方式的话可以用预失真补偿掉,但是DDS的话怎么办?输出加均衡器,这个没试过,不知道好不好弄,或许不太要求杂散的话可以加个饱和放大推平?

网友A:
期待后续,尤其是那篇可以写一篇论文的内容,哈哈

楼主文笔挺有意思,嘿嘿

网友B:
嗯嗯,很不错,大赞DIY精神,以后把这些原创的文章都集中起来,方便以后的新人作参考。9851我也玩过,但是用这个没有做过扫频,我用9854做过扫频的,这个弄个盒子装起来,在弄个检波头,弄块彩屏就成简易的标网了。当出我和同学用9854+4350做过3G的扫频源,想做标网了,后来毕业了没有做完,但是扫频源做出来了,用的是FPGA,单片机速度赶不上。

网友:
DDS扫频,很多场合用得到,看过一些用扫频实现对特定LF线圈识别的
板子有不少小洞洞,看来有不少兼容设计考虑。。

网友C:
楼主做什么用的,FPGA+DS方案还会做吗,挺感兴趣的

网友:
楼主文写的不错啊,欢迎以后常来EEWor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尤其是那篇可以写一篇论文的内容,哈哈

楼主文笔挺有意思,嘿嘿

源这边我理解还不是特别深刻,我们这边有做这个的高手,有空了我拉上他一块把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性的结论和理论总结一下,争取写个有点意义的帖子出来,到时欢迎批评指正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很不错,大赞DIY精神,以后把这些原创的文章都集中起来,方便以后的新人作参考。9851我也玩过,但是 ...

有道理,做个标网也挺有意思的,过段时间试试看。我也看过你做的东西,挺不错的,有空多交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什么用的,FPGA+DS方案还会做吗,挺感兴趣的

马上就有个FPGA+并行DDS的项目,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源这边我理解还不是特别深刻,我们这边有做这个的高手,有空了我拉上他一块把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性的结论和 ...

嗯 好的 没问题:)

网友:
高手请让我膜拜下

网友:
论坛哪里有详细射频制作的?最好调试也详细?

网友:
正好要做个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