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msp430f149 問題

楼主:
各位有使用過此IC的各位大大,

是否有發生過熱or設備運轉1.2後當機

网友A:
请问,您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过热是在什么情况下过热的呢?描述下您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过热,还有您说的运转1.2后宕机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发热??一般都不会的,是不是你电压过高了

网友:
後面是運轉1.2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过热是在什么情况下过热的呢?描述下您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过热,还 ...

後面是運轉1.2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面是運轉1.2小時

不好意思,没有出现过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哈。不知道您是什么程序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网友:
当机可能就跟过热有关系的, 检查3.3伏稳压模块看看是否供电电压较大?如果不是看看是不是低功耗模式设置问题。我也是初学,希望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