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STM32的问题,跪求大神帮助啊!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板子是有 模拟部分 数字部分 其中模拟部分通过±12V供电 数字部分是STM32F103 主要用于做AD转换 然后通讯用的是串口转USB的pl-2303

整体用一个PC电源供电 PC电源引出一个±12V给板子供电~

现在系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正常收发数据 通过串口助手看到):

1.重新插拔一次USB 系统

2.让整个板子复位一次

3.在启动系统后再给模拟部分上电(±12V)

解决了很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求大神能帮助我!

下面是供电部分的原理图~~~~~然后我再把STM32和PL2303的数字部分做成PDF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你有示波器么,你看下开机时的几个电源问题,电脑开机时,同时供电。我感觉应该是你电源问题

网友:
搞个灯闪起来
直接上电看闪不闪,先要定位问题是哪个
你是哪个呢,电源,复位,串口?

网友:
感觉像是控制器第一次上电没有正常复位
会不会是PC电源纹波影响、滤波电容的取值等等原因
布局的时候各器件滤波电容尽量靠近对应器件

网友:
还有控制器的复位电路,阻容值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供电部分。但更怀疑是启动配置。

是不是系统启动时,BOOT引导进入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