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用的AD9的软件,生成bom的时候出现右面图片所示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您用的软件不是正版的。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电脑后,看看是否会好。如果还不好的话,建议重新安装别的版本的软件。请问您用的是09 的哪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您用的软件不是正版的。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电脑后,看看是否会好。如果还不好的话,建议重 ...

summer,是正版的,重启不行,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mmer,是正版的,重启不行,已经试过了

将软件下载后,删除注册表,然后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
你要习惯AD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般都知道怎么回事,,习惯就好了

网友C:
缺少重要模块,卸载AD,重新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缺少重要模块,卸载AD,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还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还是不可以

系统是有问题的了。
杀毒软件关掉,系统重装等等
要相信无论盗版正版,这个功能都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建议使用正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