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昆仑通态TPC762Ti HMI显示屏@【DIY/开源硬件专区】

楼主:
今天要拆的是一款昆仑通态的7寸HMI显示屏TPC7062Ti,首先看官方介绍:TPC7062Ti,是一套以先进的Cortex-A8 CPU为核心(主频600MHz)的高性能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该产品设计采用了7英寸高亮度TFT液晶显示屏(分辨率800×480),四线电阻式触摸屏(分辨率4096×4096)。同时还预装了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运行版),具备强大的图像显示和数据处理功能。
先看外观,正面很简洁,已经去掉了公司logo,边框可以跑飞机,不知道是不是工业设计本来就是如此。

再看背面,标贴标明了HMI型号规格,参数,使用环境等常用参数。左边从上至下依次为以太网口(10/100M自适应),USB1(主口),USB2(从口,用于下载工程);右边上至下依次为电源接口(24V DC),COM口(RS232,RS485)。整个背面比较简洁,但是没有防拆标签(相对以前用威纶通的是有防拆标签)。
打开底盖,内部一目了然,只有两块PCBA,上面的小的扩展板通过插针与主板连接,核心板是独立焊接在主板上的。下面两组排线,左边的是液晶的排线,右边稍小的是四线电阻触摸屏的排线。值得一提的是内部每个独立的部分都有相应的标识(条形码或者数字串码,最上面那块小板的条形码在背面),具有可追溯性。
看完大致结构,再细看内部的PCBA,先看主板正面,红框内是电源部分,输入依次加了TVS,压敏电阻,NTC,保险管,电感,这些器件在防浪涌和EFT还是很有作用,实测3级浪涌和EFT,可以工作正常,只是4级浪涌黑屏,但是电源系统没有坏,估计是核心板挂了。此外电源输入部分还加了磁珠,对传导骚扰有抑制作用,实验室没有测试设备,随意没有测试这项。再看COM口部分,COM口支持RS485,可以通过一个跳线帽(红黄框交叉处)设置485通信是否接匹配电阻(而可开盖设置的设计也决定了外壳螺丝处不可能贴防拆标签)。在COM端子旁边有4颗TVS管,可以有效的抑制静电。之前说了,COM支持RS232和RS485,其中RS232驱动芯片用的是TI的MAX3232EI(3V 至 5.5V 多通道 RS-232 线路驱动器/接收器),此芯片有±15kV的防静电能力,增加了COM口的可靠性。RS485驱动用的是INTERSIL公司的ISL83072EIBZ转换芯片,此芯片同样具有±15kV的防静电能力。浅蓝框内是显示部分,信号直接从核心板出来,中间用磁珠隔离,可以有效的抑制高频干扰。此外,排线的插座用的是按压式的,比推拉式的可靠(推拉式的不小心用力过猛会拔出来)。紫色框内是USB和电池部分,其中电池是一个CR2032电池。蓝色方框部分是以太网口部分,驱动芯片为TS21C隔离转换器。这部分还有一个TDK的蜂鸣器(TDK还生产蜂鸣器?)。整体上看,主板正面布局比较紧凑,板上预留了测试口,不过都是电源部分的。左右两侧有电阻(左右两个下角的106贴片电阻)电容网络接地,增加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在看主板背面,背面没有元器件,都是走线,不过预留了不少测试点。不过板子下面有一个海绵导电条(红框处),一面贴在主板地,另一面与液晶的金属外壳相连,使两者地连在一起了,增加了系统可靠性。

再看核心板,红色部分是TI的AM3352BZCZ60,此芯片是ARM Cortex-A8核心,具体参数请看TI官网。篮筐内是两颗三星的存储芯片,看过好多不同的设计,都是用三星的。黄色方框内是一颗TI的TPS650250,是一颗面向锂离子电池供电系统的电源管理 IC。紫色框内是一颗网络接口芯片SMSC8720,曾经是全球最小封装网络接口芯片(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性能稳定。粉红色方框内是一颗P8563,是比较通用的一颗芯片的,未知厂家。核心板布局整体比较规范,器件排列比较整齐。此外,整块核心板是独立设计的,方便了在设计时候对各个信号进行测量。此外,还解决了主板空间不够的问题。由于核心板就是焊接在主板上,所以也没有拆下来看背面,不过看其与主板贴合焊接,背面也是直接走线,然后预留测试点。
看完主板部分,再来看看扩展板。同样的,元器件全部在正面。此板左边部分有一部分期间没有焊接。中间是两颗TI的SN65HVD72,TI官网介绍是带有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静电放电 (ESD) 保护的 3.3V 电源 RS-485,右边是4颗TVS管,用于静电保护。HMI官网介绍说可以扩展COM口,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块板子扩展的。此外,扩展板与主板除了插针连接,还有一颗螺丝固定,在结构上增加了可靠性。
扩展板背面,也是很简洁,除了一排插座,就是一张条形码标贴。同样的,PCB板预留了测试点。
最后,把固定主板的支架取出,就剩下液晶屏和触摸屏固定在外壳上面了。由于液晶屏和触摸屏都是使用强力胶固定的,而这块HMI还要使用,所以也就没有强拆。不过可以看到,液晶屏整个被一个铁壳包围了,可有有效屏蔽电磁辐射。
自此,整个HMI都已经拆卸完毕。整体来说,做工比较精细,内部的结构也可靠稳定。在国产品牌来说,质量算是比较可靠了。希望国内有更多的厂家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优秀的产品。

网友:
看到你这个我想起之前见过WEINVIEW的一款比较古老的,那个只能插那种mini USB的线和一个像你这个背部的电源线的。画面可以用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做。

网友:
感谢参与 #以拆会友#你拆,你评,我有礼!活动,图片拍的很清晰,分析的也很透彻

网友A:
忍不住给了评分,分析很透彻
工业产品做工就是不一样,不知道组态软件是不是自主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不住给了评分,分析很透彻
工业产品做工就是不一样,不知道组态软件是不是自主开发的

组态软件是他们自己开发的,我们只是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