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里的外星文明是什么样的?

楼主:
刚才看到@wanghlady 想去地球2.0的求助帖,帖子里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看着帖子突然想问问大家认为的外星文明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外星人还是有的,地球文明的产生是巧合,以宇宙的尺寸,足够产生更多的巧合了。

我觉得会有跟地球类似的文明,长相可能不一样,但是一样呼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甚至有些不同的形式,比如呼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

甚至存在更高形式的文明,地球上的法则定律(牛顿定律之类)都不适用,物质表现形式,运动形式完全不同,甚至不能被地球文明的肉眼或者其它设备侦测到。就像科幻剧对其他文明的描述:他们的文明里时间的流逝是可视化的,甚至能看到其他文明里的因果,并且以此为食。
没准我们的星球。星系、宇宙只是人家洗澡盆里的一滴水,所以我们才看不到。

还有一种说法外星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人家没有直接过来观察,而是采用植入基因等等更高级的方式在做这些事。然后静静的看着地球人装最牛。

确实是很不靠谱的想法,不过我还是相信会有完全超出完全颠覆现有认知的事情发生,除非地球已经是宇宙中文明程度很高高的文明,且对宇宙有足够多的了解。

网友:
刚交差,稍微歇歇。
我和楼上观点一样。可能有外在生命体。只是和我们的存在方式不一样。他们可能不需要水和氧气。对温度不像我们这么敏感。

网友A:
我觉得从地球的诞生到毁灭可以说是一个周期函数,他不断地诞生、消亡,循环着。地球的诞生是有条件的,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同时在一个时空里,前后出现两个地球也是有可能的。宇宙那么大,什么情况不会发生呢……

网友B:
如果他们的星球比我们的地球年龄老的话,那就比我们有智慧,漂亮,然后,会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特异功能的,比如瞬间移动了,会飞,

网友C:
这个嘛,我认为外星生物肯定是有的,至于外星文明是什么样的,要看从哪个维度上考虑,如果是同一个维度,比如在同一个宇宙中,那物理定律一定是相同的。生命形式可能不同,比如人类需要进食补充能量,而有些外星生物可能靠转化环境中的热辐射为自身的能量,或者是其他形式。如果不在同一个维度,那定律可能就不一样了。这里所谓的维度大概是指空间维度,比如一滴水在我们眼里只是一滴水,但是从微观角度去看,他们可能组成了一个宇宙。而我们眼里的太阳月亮地球等宇宙星球,可能在更高空间维度的生命眼里也仅仅是组成了一滴水。我们的科学家不停的从微观角度去发现最小的粒子,没准更高维度的生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了,维度可能还是时间的,然后时间维度加空间维度,交织缠绵,错综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我只是通俗的描述了我的观点,你可以看一些专业的资料。

网友D:
也许他们以另一种形态存在,既不是固态,液态,也不是气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交差,稍微歇歇。
我和楼上观点一样。可能有外在生命体。只是和我们的存在方式不一样。他们可能不需要水 ...

没准路边的路人甲就是外星人,没准路边的路灯就是外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地球的诞生到毁灭可以说是一个周期函数,他不断地诞生、消亡,循环着。地球的诞生是有条件的,只要 ...

确实,也许另一个地球的历史会和地球完全一致,也许会大致相同,也许会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他们的星球比我们的地球年龄老的话,那就比我们有智慧,漂亮,然后,会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特异功能的,比 ...

就像现在的我们在原始人眼中就是神,没准外星人来到地球我们也会把他们当作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嘛,我认为外星生物肯定是有的,至于外星文明是什么样的,要看从哪个维度上考虑,如果是同一个维度,比 ...

是呀,太多种可能了。人类的存在和认知都太渺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他们以另一种形态存在,既不是固态,液态,也不是气态。

很可能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形式。

网友:
哈哈,曾经我一直以为我们说的那些鬼鬼怪怪其实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额。我意思是就是外星人的意思。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在科学的框架内,不能任意想象。
智慧外星生物有没有?基于宇宙的尺度,一定有。但会不会“呼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一定不会!这违背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原则。植物是不是“呼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不是,植物一样是呼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只是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多于植物呼吸作用需要的氧气。有没有不呼入氧气做氧化剂的生物?有,地球上就有很多,但所有能量循环都遵循化学上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原则。氧化剂不一定非是氧,高温下硫就是某些生物的氧化剂,比如热泉中的硫细菌。同理,低温下氯可能成为某些生物的氧化剂。反过来,二氧化碳当氧化剂、氧当还原剂,这在本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它违背了宇宙的基本规则。由此可见,“更高形式的文明,地球上的法则定律(牛顿定律之类)都不适用……”,这个显然不对。人类已经发现并证实的定律、法则,只要其适用条件满足,那么在宇宙中任何地方都一样。我们所处的宇宙有其固有的规则,该规则是唯一且普适的,可以称之为“上帝的意志”,科学就是对该规则的认知过程,定律就是对该规则的总结或部分总结。
宇宙之外或另一个维度会如何,这个在证实其存在之前完全无法去想象,自然也无从讨论。对此,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错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网友:
外星文明要不要处理一大堆行政事务......

So TM what......?

网友:
银河系中有千亿个恒星系,宇宙中有千亿个银河系一样的星系。
如果产生宜居星球的机率是千亿分之一,那么宇宙中也该有千亿个宜居星球。

网友:
原生态最好。像阿凡达那样的就很好。

网友:
要了解宇庙,只靠光 ----- 现在是最快的速度了,是不行的。

人们通讯,最初用声音,340m/s,后来用光,3000000000m/s,快了近百万倍。

以后要认识宇庙,会不会发现一种传媒,它比光快百万倍,到那个时候,就会看到更多,但会不会看到宇庙的边呢?宇庙又有没有边?

小时候听说:天没边、地没头,孩子长大是老头。

网友:
外部智慧星球,元素甚至都和地球不同。时空的结构也可能不同。人类以视觉,听觉等感知世界,更高等的外星生命可以用更先进的方式进行信息的收发。

网友:
比地求更高级,更原始的文明都可能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