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367 AGC 的

楼主:
昨天做了个AD8367的AGC电路,就是手册上边的那个最基本的。电路能工作,AGC输出254MV,到几十兆基本不变。但是就是不能控制AGC幅值,不知道哪位大神指导,请教一下

网友:
有个参考直流量,你正常工作改懂试试

网友A:
那个直流量是内部集成的吧,好像不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直流量是内部集成的吧,好像不能改

估计你没有认真看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认真看datasheet。

额,看是自习看了,但是英语太差,有些东西看不懂,你能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看是自习看了,但是英语太差,有些东西看不懂,你能指点下吗

注意这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