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14580开发学习教程1---开发环境搭建+裸机实验

楼主:
一.Keil安装
    第一步:运行mdk4.72_a.exe,一直点击“next”,直至“finish”。
    第二步:运行“Keil uVision4”,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如图
    第三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复制CID码。
    运行KEIL MDK4.60crack.exe,将CID码粘贴到对应位置,并在TARGET中选“ARM”。点击“generate”,并复制序列号。
    第四步:将序列号粘贴到“license management”对话框的“new license id”框中,点击“ADD LIC”,破解可获很长使用时间。
二.Jlink驱动
        第一步:解压Setup_JLinkARM_V474b.zip,运行Setup_JLinkARM_V474b.exe,弹出协议对话框,选择Yes,之后一直点击Next,如下图
    第二步:需要选择Install USB Driver for J-Link-OB with CDC,如下图
    第三步:安装完成后,如果检测到电脑中有开发环境使用到jlink,会弹出对话框选择进行关联,点击“finish”结束安装。
    第四步:安装完成后,在开始菜单中找到安装的文件,如下图:
    插上jlink,就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成功如下:
三.USB转串驱动
       第一步:解压CP2012+usb+driver.zip,然后运行安装文件,一直点击“NEXT”,直至“finish”。
四.硬件连接
       以DA14580主板+心率体温模块+NFC模块+LCD屏为例
      第一步:将jlink与板子用杜邦线连接,分别有丝印标注(jlink在反面),对应连接即可。串口模块与板子也用杜邦线连接,串口模块的TXD连接P29RXD连接P28GND连接板子的GND,心率模块直接插在对应的接口上,然后插上LCD屏,如下图,之后将jlink与串口模块插上电脑。

五.实验与现象
      第一步:解压串口调试助手.zip,运行解压文件夹中的SecureCRT.exe。端口选择点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在弹出“计算机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设备管理器”,在右边点击“端口”,可以看到那个COM口,如下图:

     第二步:参数设置为波特率115200,数据位为8,无奇偶校验,停止位为1,控制流都不选,如下图:

     第三步:打开KEIL中工程Board_Full_Test.uvprojDA14580内部无flash,只有OTP(支持一次性焼写程序),所以在用Keil测试程序时,只能使用dubug调试,掉电后程序消失。
Dubug时的一些配置:点击工程,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Full_emb_cortex_M0,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bug标签,选择右边的use,然后再后面选择J-LINK/J-Trace C偶然特性,点击后面的Settings,如下图:
点击Settings之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W,插入与开发板正确连接的jlink之后,右边SW Device会有显示,如下图:
点击编译,编译完成后点击DEBUG,然后全速运行,如下图:
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相关信息,如下图:
第四步:
1.GPIO实验:输入0,进入GPIO使用,按下按键B2LED4亮。按下按键B3LED4熄灭,同时LED4的状态在LCD与串口调试助手中打印出来,如图:
执行完每个实验,都会显示主菜单,如下图:
2.定时器实验:输入1,则启动定时器,LED6开始闪烁,闪烁10次后停在定时器,如下图:
3.INT实验:输入2,进行INT实验,按键B2控制蜂鸣器,按键B3控制振动马达,如下图:
4.ADC实验:输入3,进入ADC实验,调节可变电阻,将模数转换的值通过串口打印在电脑上,如下图:
5.I2C实验:输入4,进入I2C实验,按下按键B2,读取实时时钟,把时间日期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如下图:
6.SPI实验:输入5,进入SPI读写实验,DA14580会将00~ff256字节的数据写入到片外flash中(该flashDA14580之间通过SPI口进行连接),然后DA14580将会写入flash中的数据通过SPI口重新读出来,如果读出来的数据也为00~ff,则说明读写正常,同时显示flash的相关信息,如下图:
7.MPU实验:输入6,进行MPU实验,会将MPU检测到的角速度与加速度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板子在不断运动,加速度与角速度也在不断变化。如下图:
8.LCD屏实验:输入7,会看到LCD屏上方的特殊图标全部点亮,然后看到狼奔跑的简单动画,动画结束后,显示狼的图片,并标有“Wolverine-Team”。串口调试助手如下图:

9.心率体温实验:插上心率体温模块,将手放在心率模块的光电传感器上,输入8,会看见心率模块的LED灯会随着心跳闪动,下方显示“testing”,测试结束后,LCD屏上显示心率与温度,同时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打印出来,如下图:
10.NFC实验:将心率模块与LCD屏取下,插上NFC模块(上电插上NFC模块有干扰,需要重新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并且重新DEBUG),输入9,进行读卡实验,将UID号与读到的信息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蜂鸣器会发出响声,如下图:
11.NFC-P2P实验:NFC-P2P实验需要两块开发板(正在调试的板子称为开发板1,另一块开发板为开发板2)与NFC模块才能进行,将下载好程序的开发板拿过来,按下开发板2中的按键B2,则开发板2变为目标端,然后再串口调试助手中输入a,将开发板1变成发起端,两个NFC模块靠近,就会进行通信,互换名片等信息,蜂鸣器会发出响声提示,如下图:
同样,在开发板2上按下按键B3,则开发板2进入发起模式,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输入b,则开发板1进入目标模式,将两个NFC模块靠近,则进行通信,互换名片等信息,蜂鸣器会发生响声提示,如下图:
六.程序下载
为了方便反复焼写程序,并保证掉电不丢失,WTDA14580开发板外挂了片外Flash存储器。官方提供的Smart Snippets软件,可以方便的将代码焼写到片外flash中。
1.Smart Snippets的安装
     该软件需要安装JAVA运行环境JDK
2.flash下载
第一步:打开Smart Snippets,点击下方的new新建工程,如下图:
输入工程名如test,在Project Description中输入工程描述(可不输入),点击save报酬,如下图:
选择刚刚新建的工程teset,选择UART mode,在下方COM18钱勾选(插上UART之后才会显示),在右边选择DA14580-01,最后点击Open,打开工程,如下图:
打开工程之后选择点击左方的EEPROM,打开EEPROM Programmer标签,如下图:
Select File to download处点击Browse载入需要下载的HEX文件,则下方ConnectRead 32KBBurnEraseErase 4K Sector按钮可用。在Offset in Flash memoryHEX)出输入0x00000将会弹出对话框,选择是否可引导。当选择可引导时,特殊的数据头将添加到数据前,并且数据从0x00008地址开始。在Flash memory sizeHEX in Bytes)输入Flash的大小,之后点击Connect,下方提示连接成功,点击Burn进行烧录,如下图:
3.UART
打开Smart Snippets,点击下方的New新建工程,如下图:
输入工程名如:test,在Project Description中输入工程描述(可不输入),点击save报酬,如下图:
选择刚刚新建的工程teset,选择UART mode,在下方COM18钱勾选(插上UART之后才会显示),在右边选择DA14580-01,最后点击Open,打开工程,如下图:
打开工程之后选择点击左方的EEPROM,打开EEPROM Programmer标签,如下图:
Select File to download处点击Browse载入需要下载的HEX文件,则下方ConnectRead 32KBBurnEraseErase 4K Sector按钮可用。在Offset in Flash memoryHEX)出输入0x00000将会弹出对话框,选择是否可引导。当选择可引导时,特殊的数据头将添加到数据前,并且数据从0x00008地址开始。在Flash memory sizeHEX in Bytes)输入Flash的大小,之后点击Connect,下方提示连接成功,点击Burn进行烧录,如下图:

网友:
有参考例程吗,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
邮箱5685530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