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F100LEA串口发送的一点疑问

楼主:
今天开始上手学瑞萨的产品,对着例程做到串口部分有一些疑惑,希望前辈们能够不吝赐教。

串口接收是用中断来实现,但是却要调用R_UART0_Receive(uint8_t * const rx_buf, uint16_t rx_num)来实现,意思是只有调用了这个函数之后才会发生接收中断?我今天试了一下,串口发送没有问题,但是串口接收有问题,已经调用了这个函数,并且在这个函数内部设置了断点,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到板子,但是却进不了接收中断,R_UART0_Start();也调用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是串口接收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不是中断吧,貌似是查询啊,一直没用自带的串口函数,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中断吧,貌似是查询啊,一直没用自带的串口函数,都是自己写的,

我一直以为是中断接收,因为确实能进接收中断,但是只有一次,再后来就不行了。谢谢你了,那想问一下接收中断怎么配置啊,学新东西真的好纠结

网友A:
不好意思,今天又看了下,是用的中断接收啊,不过调用接收函数有个字节数的参数啊,不知道你设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今天又看了下,是用的中断接收啊,不过调用接收函数有个字节数的参数啊,不知道你设置是怎么样的

现在能收到了,谢谢了,我设置的是发送一个字节,但是好奇怪的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发送老是对丢数据,后来用了一个标志,没发完就等,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出不来了,但是不用定时器就可以,好奇怪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  呵呵        我一直没用自动生成的

网友:
unsigned char R_UART0_Receive1()
{
        unsigned char rx;
        SRMK0 = 1U;    /* disable INTST0 interrupt */
        rx=RXD0 ;
        SRMK0 = 0U;    /* enable INTST0 interrupt */
        return rx;
}

网友B:
楼主,在定时器中断里发送串口数据问题解决了没?我这里处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定时器中断里发送串口数据问题解决了没?我这里处理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那个问题我解决了,我是在定时器中断里进行串口发送,我当时是发送没问题接收收不到,后来发现是我的硬件电路的管脚接错了,程序没多大问题。看一下例程按那个来一般没什么问题,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
楼主你硬件是怎么接的,我用USB转ttl的下载线  RXD借P11,TXD借P12。为什么就是没数据那?

网友:
中断的优先级有关系,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处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