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官方给出 DSP C2000的矩阵运算的测试程序吗?

楼主:
请问TI官方给出 矩阵运算的测试程序吗?

网友:
官方没有这样的例程。矩阵运算这么简单,自己弄也就分分钟的事。还是自己动手弄吧

网友:
谢谢你得回答!主要是考虑到,代码的执行效率问题,如果只考虑结果自己写肯定也是没得问题的。

网友:
用matlab建个仿真,然后 自动代码生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