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5529的LCD12864串口显示驱动

楼主:
本人小白大学生 最近TI公司给了几块MSP430F5529LP板,想把以前学这的51中的LCD12864串口显示驱动程序 放到这个板里,
弄了几天就是LCD12864就是没有反应,求大神指教。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12864.h"
#define CS_H  P1OUT|=BIT2;
#define CS_L  P1OUT&=~BIT2;
#define SID_H  P1OUT|=BIT3;
#define SID_L  P1OUT&=~BIT3;
#define SCLK_H  P1OUT|=BIT4;
#define SCLK_L  P1OUT&=~BIT4;
#define PSB_H P1OUT&=~BIT5;

void delayms(uchar t)
   {
     uint k;
     for(;t>0;t--)
     for(k=150;k>0;k--);
   }
/***********************************************************
*函数名: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功能: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for (i=0; i<8; i++)
        {
                if ((dat<                 {
                        SID_H;
                }
                else
                {
                        SID_L;
                }
                SCLK_L;
                SCLK_H;
        }
}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void)
*功能: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接收字节
***********************************************************/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CS_H;
        for (i = 0; i < 8; i++)
        {
                temp1 = temp1<<1;
                SCLK_L;
                SCLK_H;
                SCLK_L;
                if (P1OUT|=BIT3)
                {
                        temp1++;
                }
        }

        for (i = 0; i < 8; i++)
        {
                temp2 = temp2<<1;
                SCLK_L;
                SCLK_H;
                SCLK_L;
                if (P1OUT|=BIT3)
                {
                        temp2++;
                }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
*函数名:void CheckBusy(void)
*功能:忙位检测
***********************************************************/
void CheckBusy(void)
{
        do
        {
           sendbyte(0xfc);                //11111,rw(1),rs(0),0
        }
        while (0x80&ReceiveByte());                     //BF(.7) = 1 Busy
}
/***********************************************************
*函数名: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功能:写串口指令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_H;
        CheckBusy();
        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

/***********************************************************
*函数名: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功能:写串口指令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CS_H;
        CheckBusy();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dat & 0xf0);
        SendByte((dat << 4) & 0xf0);
}

/***********************************************************
*函数名:void LCD12864_Init(void)
*功能:LCD12864初始化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        PSB = 0;        //选择并行显示方式
    P1DIR|=BIT2+BIT3+BIT4+BIT5;
    delayms(10);
    WriteCom(BasInsLib);        //选择基本指令库
    delayus(1);
    WriteCom(BasInsLib);;
    delayus(1);
    WriteCom(ShowON);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us(2);
    WriteCom(ClrGDRAM);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20);
    WriteCom(InPointSet);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
*函数名:unsigned long int LCD12864_Pow(uchar m,uchar n)
*功能:求m^n的函数
***********************************************************/
unsigned int LCD12864_Pow(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 (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
*函数名:        void LCD12864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功能:        LCD12864任意位置显示字符
********************************************************/
void LCD12864_Char(char x,char y,char ch)
{
        if ((y%2)!=0)        //判断奇数位
        {
                WriteCom(hang[x]+y/2);
                WriteData(ch);
        }
        else
        {
                WriteCom(hang[x]+y/2-1);
                SendByte(1);
                WriteData(ch);
        }
}

/********************************************************
*函数名:        void LCD12864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
*功能:        LCD12864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12864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
{
        WriteCom(hang[x]+y-1);
        while (*p>0)
        {
                WriteData(*p);
                p++;
        }
}

网友A:
差不多吧,我前连天刚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我前连天刚调的

我的放上去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