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知不知道可以将100M的信号通过比较器变为矩形波的运放,求推荐

楼主:
需要一款可以将100M正弦信号通过比较器变为矩形波的高速运放,求大虾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不要运放,直接用门电路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运放,直接用门电路可以吗?

只要能将它转变过来都可以,但门电路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将它转变过来都可以,但门电路怎么用?

求教

网友A:
正弦波从输入端进,输出端出来就是方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从输入端进,输出端出来就是方波了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C:
用高速施密特门转换即可,用运放的话,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看看。谢谢

但我这个频率比较高,不知道能不能到达100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施密特门转换即可,用运放的话,成本会高很多。

请问 高速施密特门  是个芯片 还是软件自带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高速施密特门  是个芯片 还是软件自带的功能??

当然是硬件。

网友D:
您 能不能 给我推荐一个 比较好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 能不能 给我推荐一个 比较好的芯片

74AC14/74AHC14,务必去查器件手册计算速度是否满足,更快的有74F14等。

网友E:
你是怎么做到100M正弦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做到100M正弦信号呢

高频源。直接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源。直接提供的

DDS吗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上面没标DDS,可以提供120M的正弦波

网友:
楼主做到了100M的比较器了吗?

网友:
opa690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