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Sample_App工程

楼主:
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uint16 flashTime;

  switch ( pkt->clusterId )
  {
    case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break;

    case SAMPLEAPP_FLASH_CLUSTERID:
      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
      HalLedBlink( HAL_LED_4, 4, 50, (flashTime / 4) );
      break;
  }
}
请问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怎么理解 最终的flashtime是多少

网友:
顶一下吧,看看到底怎样

网友:
cmd.Data
pkt->cmd.Data[1], pkt->cmd.Data[2]  这些是消息无线传来的数据。 按理解应该是闪动LED的时间。这些是由用户应用程序通信协议去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d.Data
pkt->cmd.Data[1], pkt->cmd.Data[2]  这些是消息无线传来的数据。 按理解应该是闪动LED的时间 ...

好的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
将两个收到的8位的数据,拼接成一个十六位的数,保存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