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蓝牙耳机〕

楼主:
前一段时间,用了几年的蓝牙耳机突然坏了。不能开机,也无法联机了。

这是一个头戴式的耳机

还有播放、音量、前进后退控制

很容易就在耳机的喇叭下面找到螺钉

拆下4个螺钉,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控制板了,五个金属片就是焊在板上的按键

翻过来,可以看到蓝牙模块焊接在一个转接板上,转接板上有USB、耳机、电池等的接口

小型mic

撕下蓝牙模块上的标签,具体型号有点看不清,可以看到是CSR的芯片。

在拆开耳机旁边的连接杆,发现下面也有一个用螺钉固定的小盒子。连接杆是用双面胶固定的。

拆开后发现这是耳机伸缩部分,使用软排线,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因为经常伸缩,软排线折断,造成电源断开了。

网友A:
呦,排线断了,这能接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呦,排线断了,这能接上了吗?

软排线一般只能换,直接焊接很困难。这里是一个活动部件,断也是因为设计问题,排线会受力。最后还是重新买了一个耳机,这个就留着以后拆着玩了。

网友:
这个线焊接不了,要么换掉,要么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排线一般只能换,直接焊接很困难。这里是一个活动部件,断也是因为设计问题,排线会受力。最后还是重新 ...

遥想当年的三星滑盖手机大都是这玩意,使用频率高一年得换2次

网友C:
不错不错,自己动手换根排线又能起死回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自己动手换根排线又能起死回生

这种专用排线不好买。最后算下来,不如换个耳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专用排线不好买。最后算下来,不如换个耳机了。

这个排线真没法补救了吗,可以用小刀刮一点掉,然后焊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线真没法补救了吗,可以用小刀刮一点掉,然后焊接吗?

比较困难。温度低了焊不上去,高了后面的塑料就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困难。温度低了焊不上去,高了后面的塑料就融化了。

试试看,把塑料刮掉,露出两端的铜皮。期待你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