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RS422的设计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ST公司带有USART的一款芯片设计同步RS422接口电路,有几个问题向大家求助:1.同步422的收发器可以用max3490吗?2.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同步时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422没有什么时钟概念,只有波特率概念,跟串口一样,只是电平不同。422可以理解为全双工的485。

wq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2没有什么时钟概念,只有波特率概念,跟串口一样,只是电平不同。422可以理解为全双工的485。

能帮我看一段程序吗?好人,我实在是不会了,就是调不通

wqy

网友:
“.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同步时钟”
RS422是异步通讯,没有时钟信号。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如何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一段程序吗?好人,我实在是不会了,就是调不通

RS422是全双工。你让它自发自收(终端接收到的直接送返回通道)。修改你的程序,到能够接收你发的数据即可。

wqy

网友D:
MAX3490可以用于同步RS422,如波特率不超过10Mbps的话。
至于同步时钟是软件规程考虑的事,MAX3490只负责电平及单端/差动变换。

wqy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422是全双工。你让它自发自收(终端接收到的直接送返回通道)。修改你的程序,到能够接收你发的数据即可 ...

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22没有什么时钟概念,只有波特率概念,跟串口一样,只是电平不同。422可以理解为全双工的485。

我用过异步485也用过异步422,但是工程应用中是存在同步422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一段程序吗?好人,我实在是不会了,就是调不通

什么程序啊?哭的这么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X3490可以用于同步RS422,如波特率不超过10Mbps的话。
至于同步时钟是软件规程考虑的事,MAX3490只负责 ...

有道理!!我想到该怎么办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异步485也用过异步422,但是工程应用中是存在同步422的。谢谢你的回复!

建议你还是先搞清楚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我想到该怎么办了,谢谢你的指点!!

大佬,求教。

网友:
就像232一样 但硬件通信用差分。全双工的,波特率还是一样要设置。cpu只要把串口tx rd接到max3490的 3腿 2腿,电压地,78 67两队差分信号通信。

1、 MAX3490TTL电路端2管脚是接收,3管脚是发送。

2、 MAX3490RS422电路端5管脚是发送正,6管脚是发送负,7管脚是接收正,8管脚是接收负。

网友:
MAX3490只负责电平及单端/差动变换,同步422 ,其实就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