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母线电压和母线电流到底是什么意思哦???

楼主:
请教一下母线、母线电压和母线电流是什么意思哦。。
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要用到逆变模块,不懂文献里的母线到底是什么概念。

求解答!

网友:
母线指汇集和分配电能的导线。
例如配电柜中,往往可以看到三条或者四条铜排或者铝排,通常漆成不同颜色,所有负载均由此铜排或者铝排分支出来。这铜排或者铝排即称为母线。
市电经整流(可能经过PFC)后,称为直流母线,供电给各逆变模块。各逆变模块的输出也往往接在一起对外供电,称为交流母线。

网友:
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母线电压超过规定值,或低于规定值叫母线电压越限。

网友:
母线就是指它的主电线吧,主电压,主电流,就是驱动它的主电压,一般指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