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个13年射频放大器简版 电路和PCB

楼主:
为了新手们更好上手,改了13年方案,今天刚调的,增益控制改成电位器控制方式(符合13年的要求,不会扣分),方案为OPA847+VA821+OPA842+VCA821+AD8009+AD8009,能够达到国一要求,有何疑问可以跟帖

492.52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627

网友:
一定要用OPA842中间跟随吗

网友A:
楼主,下载了资料,可是电脑打不开,是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女  我想问一下 如第一级OPA847芯片 如果供电纹波在150mv左右 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做这个 做了三个 ...

你用的开关电源?这么大纹波!一般芯片都有抑制电源纹波功能(指标,电源抑制比,并且和频率有关),但是多少还是有影响

网友:
忘记说了 第一级RG是47 而不是100

网友C:
楼主你好女  我想问一下 如第一级OPA847芯片 如果供电纹波在150mv左右 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做这个 做了三个模块了 电路图 绝得没问题 希望指导意一下

网友:
楼主  电源去耦一般用1nf和0.1uf就够了么?  dxp布线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D:
楼主第一级OPA847你把8脚DIS和7脚VS连一起了,请问有什么作用?因为看datasheet里面8脚是悬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级OPA847你把8脚DIS和7脚VS连一起了,请问有什么作用?因为看datasheet里面8脚是悬空的

仔细看芯片手册的引脚说明,悬空和接正电源是同样效果--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芯片手册的引脚说明,悬空和接正电源是同样效果--使能

嗯嗯,感谢楼主分享。另,求解惑。datasheet上运放输出端都接个电阻然后在与下一级输入电阻匹配,但是你直接每个运放输出就接个电阻到底而不串接个电阻。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开关电源?这么大纹波!一般芯片都有抑制电源纹波功能(指标,电源抑制比,并且和频率有关),但是 ...

楼主 我们组用的是线性电源  而且 从电源出来 滤了多次波的

网友:
是真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程控vca821,我们最近也在做这道题,发现一接DA波形立刻很难看。

网友:
亲,你在测试的时候,输入高频小信号,衰减吗?

网友:
分级做了。vca821有输入没输出啊

网友:
我做了vca821单级的,有输入没输出,输出直流,

网友E:
这个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下,但是PCB让我们当场崩了,自激信号比输入信号还强

网友:
层主,你是不是就是按照他的PCB制的板,然后不行?自激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下,但是PCB让我们当场崩了,自激信号比输入信号还强

层主,你是不是就是按照他的PCB制的板,然后不行?自激严重?@不负不正的电子

网友:
lz 搭的这两个vca821级联的是 多少dB可调的 需不需要调零啊

网友:
楼主要拿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楼主,下载以后是php后缀文件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了资料,可是电脑打不开,是要用什么软件?

pcb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了资料,可是电脑打不开,是要用什么软件?

哥,你这都打不开,怎么来参加比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你这都打不开,怎么来参加比赛啊

姐,您家住海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