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无法创建项目符号(symbol)创建。

楼主:
如题。刚学PADS,按照《PADS Evaluation Guide》(PADS9.5释放的学习教程)所授,
到第三课创建项目符号的时候没有反应,等关闭再打开的时候又会弹出错误提示。

PS我一安装的时候就是中文的,请问在哪里设置可以将其改为英文的?

PADS报错

PADS报错

网友:
刚找到中英文切换方法了,切完了之后还是不能创建local symbol ,我破解的应该没问题是吧?(把河蟹文件放在flexlm文件夹下)。

网友:
找到问题了,往上的简单破解好像有问题,按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J9x8jM02gOWKOxVGR3)提示的方法再重新破解一遍,竟然成功打开local symbol

网友:
楼主的9.5在哪儿下载的?

网友:
某个PCB论坛上下的,比较偏僻,我今天百度了一下,自己也没找到那个论坛。
链接:
密码:52dx
外加一套视频,一直用AD,转学玩玩。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