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触发中断的消抖问题

楼主:
初学32不久,现在在写一个点滴控制的程序。在最后一个过程中发现中断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触发很多次,想在中加一个消抖,但是却不知夹在那个地方。

网友A:
那你进入中断后延时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进入中断后延时一下不就好了

这个...,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适合啊,最简单就是这样啊,一般在上升下降沿会出现毛刺,这时候delay就差不多啊,就像那个AB相编码器啊,这样处理就好了

网友:
stm32的io硬件上可以做消抖.

网友:
谢谢你们的帮助,程序一写好。加了一个延时,在IO硬件上做一个消抖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