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子温度计哪里错了,里面有代码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MCLK主频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temp;
uchar  table[]="WELCOME lcd1602";
uchar  table1[]="      C";
//uchar tempbuf[4]="    ";//温度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define RS P1OUT                //设置P1.0--rs
#define RW P1OUT                //设置P1.1--rw
#define EN P1OUT                //设置P1.2--en
#define data_port P2OUT         //设置P2.0-P2.7为数据指令传输端口
#define com_port P2OU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define  DQ_OUT P1DIR|=BIT4
#define  DQ_IN P1DIR&=~BIT4
#define  DQ_H P1OUT|=BIT4
#define  DQ_L P1OUT&=~BIT4
#define DQ_LOW  P1OUT&=~BIT4
#define DQ_HIGH P1OUT|=BIT4
#define DQ_DATA P1IN&BIT4
//2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20;i++)
      for(j=0;j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DQ_OUT;
        //DQ_HIGH
        DQ_LOW    ;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_us(700);              //延时至少480us
        DQ_HIGH ;                    //释放数据线
        delay_us(60);               //等待60us
        DQ_IN   ;                    //将io设置为输入
          while(DQ_DATA);             //等待DS18B20拉低
        //DQ_OUT
        //DQ_HIGH
        //delay_us(140);
        DQ_OUT;
        DQ_HIGH;
        delay_us(400);
        //while(!(DQ_DATA)){}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DQ_OUT;
for(i=8;i>0;i--)
  {
   DQ_L; // 给脉冲信号
   dat>>=1;
          _NOP();
   DQ_H; // 给脉冲信号
          _NOP();
          DQ_IN;
   if(P1IN&BIT4)
    dat|=0x80;
   delayus(2);
          DQ_OUT;
          DQ_H;
          delayus(1);
  }
  return(dat);*/
   unsigned char i,dat_r=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_r >>= 1;
        //DQ_OUT
        DQ_LOW ;                     //开始时间片
        delay_us(6);
        DQ_HIGH;
        delay_us(8);
        DQ_IN;
        _NOP();
        if(DQ_DATA)                 //该位是否为高
        {
         dat_r|=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
        delay_us(40);               //等待50微秒
        DQ_OUT;
        DQ_HIGH   ;                   //开始时间片
        delay_us(10);
    }
    return dat_r;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DQ_OUT;
   for (i=8; i>0; i--)
   {
      DQ_L;
      if(dat&0x01)
        DQ_H;
      else
        DQ_L;
      delayus(2);
      DQ_H;
      dat>>=1;
   }
}
//读取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_L=readonechar();//低四位
temp_H=readonechar();//高四位
//t=b;
//t<<=8;
//t=t|a;
//tt=t*0.0625; //精确到0.0625
//t= tt*10; //放大100倍输出
//   return(t);
}
/******************************************************
函数名称:uint Temperaturepro(void)
返回值:void
参数: void
作用:温度处理
******************************************************
void Temperaturepro(void)
{
int temp;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buf[3]=temp/1000;//百位
tempbuf[2]=temp/100%10;//十位
tempbuf[1]=temp%100/10; //个位
tempbuf[0]=temp%10; //小数
}*/
void display(void)
{
  temp=(temp_H&0x0f)<<4;
  if((temp_H&0xf0)==0xf0)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0x2d);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0x20);

  }
    temp=temp|(temp_L&0x0f);
    write_com(0x80+0x40+0x01);
    write_data(0x30+temp/100);
    write_com(0x80+0x40+0x02);
    write_data(0x30+(temp%100)/10);
    write_com(0x80+0x40+0x03);
    write_data(0x2e);
    write_com(0x80+0x40+0x04);
    write_data(0x30+temp%10);
}

/*延时程序ms*/
void delayms(uchar n)
{
  uint i,j;
  for(i=n;i>0;i--)
      for(j=1140;j>0;j--);
}

/*写地址*/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BIT0;
  delayms(5);
  EN&=~BIT2;
  P2OUT&=0X00;
  P2OUT|=com;
  EN|=BIT2;
  delayms(5);
  EN&=~BIT2;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RS|=BIT0;
  delayms(5);
  EN&=~BIT2;
  P2OUT&=0X00;
  P2OUT|=data;
  EN|=BIT2;
  delayms(5);
  EN&=~BIT2;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
{
  RW&=~BIT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1=CALBC1_1MHZ;          //
  DCOCTL=CALDCO_1MHZ;           //
  BCSCTL2=SELM_1+DIVM_0;        //设置MCLK为1MHZ

  P1SEL&=0X00;                  //设置P1口为I/O模式
  P2SEL&=0X00;                  //设置P2口为I/O模式
  P1DIR|=0XFF;                  //设置P1口为输出模式
  P2DIR|=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模式
  P1OUT&=0X00;
  P2OUT&=0X00;
// init_ds18b20();
  init();
   init_ds18b20();
  while(1)
  {
    uint i;
   // int t;
   // t=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pro();
    readtemperature();
    write_com(0x80);  //起始位置,可以自己修改
    for(i=0;i<15;i++)                   //写第一行数据
    {
      write_data(table[i]);
      delayms(1);
    }
    write_com(0x80+0x40);     //写第二行数据
    for(i=0;i<7;i++)    //改变显示的内容时记得改变循环次数
    {
      write_data(table1[i]);
      delayms(1);
    }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emp_H);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t);
//     for(i=0;i<4;i++)    //改变显示的内容时记得改变循环次数
  //  {
  //    write_data(tempbuf[i]);
//     delay_ms(1);
//    }
    display();
  }
}

网友:
很着急,只能显示-25.5,,不会变化,输出的数据全是1所以一直是25.5

网友:
。。。。。。。。头都大了,你这注释弄的??好混乱,没仔细看,你看下是不是你把哪句有用的语句给注释掉了,你这注释弄的不是一般的乱啊~

网友:
是在开发板上做的,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先确定传感器硬件工作正常。再看波形,和协议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