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以及下载

楼主:
5芯积分
刚到手的套件msp430f5529lp和tm4c123g,驱动就有问题!怎么解决,解决了怎么下程序,用什么软件可以对这两个都下的好程序

msp430f5529

msp430f5529

tm4c123g

tm4c123g

网友A:
可参考这里MSP-EXP430F5529LP仿真器驱动安装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921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这里MSP-EXP430F5529LP仿真器驱动安装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9215-1-1.html

无法安装,试图安装遇到错误

网友:
估计要修改驱动文件才行

网友B:
找最新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最新的驱动试一下

好的

网友:
安装新版本的iar  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最新的驱动试一下

不能安装,你能跟我说下步骤不?

网友C:
你把开发板连接电脑,下载,安装驱动精灵,在点击检测,它会发现你的驱动未安装,点击安装就会装好。我以前遇到就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好像跟你的系统也有关。正版系统问题就少。   你可以试试安装iar最新的版本。然后仿真的时候点击驱动更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开发板连接电脑,下载,安装驱动精灵,在点击检测,它会发现你的驱动未安装,点击安装就会装好。{:1_10 ...

可惜我的电脑和你的不同tm4c123g我倒是搞好了,用的keil编程和下载 可是5529却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求!初学者!谢谢!

tm4c123g我倒是搞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m4c123g我倒是搞好了

430 用iar 或者cc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 用iar 或者ccs啊

驱动啊 大哥 5529

网友F: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052&fromuid=523666参考一下这个吧,我的5529之前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搞好了,主要是驱动文件你得要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052&fromuid=523666参考一下这个吧,我的5529 ...

安装还是遇到问题

网友G:
还没搞定?试试下载mdmcdq.inf和usbser.sys
文件名不一定正确,这俩文件名对应的win7的32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搞定?试试下载mdmcdq.inf和usbser.sys
文件名不一定正确,这俩文件名对应的win7的32位版本。

好的 谢谢 ,

网友:
百度这几个驱动,把驱动下下来,然后直接运行exe文件,我一直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