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MSP430F5529 LaunchPad 但是连接电脑无法使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
5芯积分
刚入手的MSP430F5529连载电脑上没法用,但在设备管理器上显示有 MSP APPLICATION UART1 (COM9)  和    MSP Debug Interface (COM9)这两个端口,更新驱动程序也显示为最新版本,到TI官网上找5529的资料查到

Features of the eZ-FET lite:

• USB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interface

• No need to install a driver on the host Windows or Linux PC – it loads silently

• Application ("backchannel UART") virtual COM port connection with the host, over USB, up to 1 Mbaud

• LEDs for visual feedback

• Field-updateable firmware

• Supports almost all MSP430 devic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quirements

• PC with Windows or Linux

MSP430.DLL 3.3.0.6 or higher

但是在官网上却下载不到高版本的DLL文件,我用的是IAR版本是5.50.2,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系统是WIN7,64位。

下载文件时options中单片机型号等设置都选好了,但仍然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d device.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现在iarfor430有6.3的你可以试一下,可以把你的工程发一下,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试一下,只能是下班时间,不行就用ccs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iarfor430有6.3的你可以试一下,可以把你的工程发一下,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试一下,只能是下班时间,不行 ...

嗯,我下个高版本的试试吧,。。。应该不关工程啥事,我在其他单片机上能用,而在launchpad我直接都下载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下个高版本的试试吧,。。。应该不关工程啥事,我在其他单片机上能用,而在launchpad我直接都下载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说什么问题?

其实也没啥,就是IAR版本低了,下载个版本高的就能用

网友:
下载个高版本的IAR就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啥,就是IAR版本低了,下载个版本高的就能用

嗯 好的 谢谢  这样其他人遇到类似问题  也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好的 谢谢  这样其他人遇到类似问题  也知道如何解决了

嗯,我找了好多资料,好多答案都解决不了,换了个版本高的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找了好多资料,好多答案都解决不了,换了个版本高的就解决了

也是一个收获呀  ,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就是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