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瑞萨RL78/G13单片机的中断嵌套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把读取IIC的中断放在定时器中断中程序就会死掉,放到外面就能够正常运行

中断时间设置的是4ms,定时器中断中读取6050数据就会死在while里。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优先级啊

网友A:
中断嵌套,在一个中断进入另一个中断时,需要在这个中断函数中,重新调用EI指令,编译器手册有很详细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嵌套,在一个中断进入另一个中断时,需要在这个中断函数中,重新调用EI指令,编译器手册有很详细的描述 ...

编译器手册在哪能找到,求一份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就只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对一个变量累加,在主程序中当那个变量到一定的值时再去读就可以了。我觉得设置优先级没有用,我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就只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对一个变量累加,在主程序中当那个变量到一定的值时再去读就 ...

在瑞萨的中断向量表中,定时器中断的默认优先级比IIC的优先级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嵌套

我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EI应该在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