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30中如何用P1口实现两个中断,还有中断消影

楼主:
在430中如何用P1口实现两个中断,还有中断消影,谢谢

网友:
提问要详细!提问要详细!提问要详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么不清不楚的提问是没法让人理解的。
消隐就是说,在切换数码管的位之前,先将数码管所有显示段都切换成不亮,这样避免显示的字符叠加到旁边一位去。

举个例子,下面这个是正常的数码管显示语句。
for(;;i++)
{
切换位();
显示段();
延时();
不显示段();//这一句就是消隐,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将在显示本段的情况下直接切换到下一个位上去,此时下一个位会先显示本位所点亮的段,再显示下一位该显示的段。宏观上看就是数码管两个位的数字叠加了。
}

网友A:
P1口的外部中断是不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的,需要软件判断中断源,再清除标志位。
外部中断分为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不知道你说的消影是什么意思,只要你软件不响应外部中断,体现出来的就是消影了(我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口的外部中断是不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的,需要软件判断中断源,再清除标志位。
外部中断分为上升沿触发和 ...

消影是说数码管那
谢谢喽

网友:
恩恩,谢谢指导,不显示段,我这样写对不对,假如P4口接的是数码管,P4OUT=0xff;//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