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

楼主:
仿真的时候,提示我升级,我就确定了,可是升级过程中卡着不动,我就关掉了,等再次连接的时候,仿真器上两个指示灯都不亮了,我从设备管理器上看到端口还是显示的msp-FET430UIF-VCP(COM3),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IAR还是C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IAR还是CCS?

IAR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IAR还是CCS?

您好,麻烦你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C:
先拔掉仿真器然后去下个UIF的降级工具然后重启电脑插上仿真器先降级然后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拔掉仿真器然后去下个UIF的降级工具然后重启电脑插上仿真器先降级然后再试试

我降级的时候,提示choose a ti tusb device to program the eeprom   请问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降级的时候,提示choose a ti tusb device to program the eeprom   请问怎么弄

看起来好像是你升级的时候eeprom被强行下电里面的资料损失了,导致找不到设备。。。。有没有选项什么的可以尝试点一下。。。很抱歉我没并没有遇见过这种提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好像是你升级的时候eeprom被强行下电里面的资料损失了,导致找不到设备。。。。有没有选项什么的可 ...

谢谢啦

网友:
您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之前在论坛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搜不到这个问题,请参考如下的网址: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power2008man/4705880
另外,关于CSDN中的这个降级程序,我已经花费积分帮您下载了。如下就是:
http://m.blog.csdn.net/blog/liaosongmao1/382928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你帮我解答一下

楼上各位已经帮你解决了。
我不熟悉IAR,我只是引导你提供更多信息,让知晓的网友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