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web server

楼主:
这里有1块cc3200的板子,我想让它无线连接上web server。并且通过控制web server从而控制cc3200的输出。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此时cc3200应该在AP 还是 station 的模式下工作?

网友A:
描述怪怪的,我想让他连接上webserver,不知道这个如何理解
ap和sta只是模式问题,最终是为了方便你的系统使用,更容易连接,更方便你的应用场景
如果你通过手机,pc等直连的话ap会比较适合一些,如果你想把cc3200连接到路由器上sta会适合一些,连接到路由那就可以出去到公网上了,当然路由器下的电脑,手机等都可以访问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怪怪的,我想让他连接上webserver,不知道这个如何理解
ap和sta只是模式问题,最终是为了方便你的系统 ...

这个是一个web server

我想通过电脑来控制CC3200 4个Pin的输出(就是high 和 low)

我以前做的时候,cc3200一定要用USB连接在电脑上,这样我点击不同的pin的高低,板子就有反应。 我现在让板子不连接cc3200 用电池给它供电,然后通过控制电脑来改变板子4个pin的输出。 但是没有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把它插电脑上 用另外一个电脑控制看看呢
或许是电池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插电脑上 用另外一个电脑控制看看呢
或许是电池供电电路问题

我把它插在了另外一个电脑上 那台电脑没有连接网络。 用我自己的电脑去控制板子,可以控制。
请问这个样子是表明这块板子有wifi功能吗?
我的webserver的网址是192.168.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它插在了另外一个电脑上 那台电脑没有连接网络。 用我自己的电脑去控制板子,可以控制。
请问这个样 ...

你的基础呢。。。
基础不牢还是先看看吧,毕竟就算你能控制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出个所以然,学不到个所以然。。
过来人告诉你,基础很重要,这些东西少折腾,折腾越多陷入苦海越深。

我告诉你的是测试方法,能让你定位问题所在,你定位到问题了吗,信息越多越能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础呢。。。
基础不牢还是先看看吧,毕竟就算你能控制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出个所以然,学不到个 ...

我这学期在做课题。 我确实才接触cc3200不久 并且是全英文的学习环境 所以自学的条件的确没有国内那么好。
遇到问题我很想请教大家
如果你知道问题的所在我会很感激如果你能告诉我。
如果你也不是很清楚 也很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学期在做课题。 我确实才接触cc3200不久 并且是全英文的学习环境 所以自学的条件的确没有国内那么好 ...

全英文的环境好啊,楼主这是在哪啊?以我的经验遇到问题可以来坛子先去搜搜,如果没有答案就来发帖吧,我看到要是会的话一定知无不言

网友:
1、用电池供电,电脑无法控制
2、用usb供电,电脑可以控制
差异在电源部分,具体的信息不够,你需要自己分析

如果能控制了,那说明你的wifi是ok了的,这个demo能运行了
你没有描述如何连接,如何配置,不好做判断
若你的wifi工作在ap模式下,你用电脑直接搜索出来ssid然后输入密码就能连接上了
若你的wifi工作在sta模式下,你想用电脑控制的话,需要把你的wifi模块配置到你电脑连接的路由器下,这样也可以连接。
可以用ping命令来测试是否联调,注意你wifi板子的ip地址网关等的设备,这些参数要清楚

网友A:
说了这么多,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你是什么问题。

我想用电池给CC3200供电,从电脑上控制CC3200 4个pin的high 和 low 的输出。

但是失败 webserver显示没有数据接收

然后我又按照您的指示,让CC3200 用USB和一台没有连接上网络的电脑连接, 用我的笔记本上webserver去控制它。可以控制。

我想请教,这种情况,我的板子到底是有无线功能还是没有无线 功能?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用电池供电,然后从电脑上操控

网友:
差点把茶水笑喷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电池给CC3200供电,从电脑上控制CC3200 4个pin的high 和 low 的输出。

但是失败 webserver ...

哦 ,你有移动电源吗,就是充电宝这种东西
能先做个实现么,用这个供电,然后用你的电脑控制看看

网友:
你有用uniflash 燒錄程式嗎?你調試完了就用uniflash來燒 .bin檔 ,如果要知道你的CC3200有沒有在跑就用LED閃爍來表示你是否連上網路

网友:
給你一段程式,讓你用手機開起來比較好看
client.printl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