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特权同学的《深入浅出玩转FPGA》一书,想对里面的一个实验进行功能仿真(在书的p60)
但一直都得不到理想情况,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是verilog代码:

module handshack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eq,    //请求信号,高电平有效
        input [7:0]datain,
        output ack,  //应答信号,高电平有效
        output [7:0]dataout
);

reg reqr1,reqr2,reqr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eqr1 <= 1'b1;
                reqr2 <= 1'b1;
                reqr3 <= 1'b1;
                end
        else
                begin
                reqr1 <= req;
                reqr2 <= reqr1;
                reqr3 <= reqr2;
                end
        end
//pos_req2比pos_req1延后一个时钟,确保数据被稳定锁存
wire pos_req1 = reqr1 & ~reqr2;    //req上升沿标志位,高有效一个时钟周期
wire pos_req2 = reqr2 & ~reqr3;    //req上升沿标志位,高有效一个时钟周期

reg [7:0]dataout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outr <= 8'h00;
        else if(pos_req1) dataoutr <= datain;
        end

assign dataout = dataoutr;

reg ack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ckr <= 1'b0;
        else if(pos_req2) ackr <= 1'b1;
        else if(!req) ackr <= 1'b0;
        end

assign ack = ackr;

endmodule

下面是我写的testbend: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handshack_vlg_tst();
reg clk;
reg [7:0] datain;
reg req;
reg rst_n;
wire ack;
wire [7:0]  dataout;

handshack i1 (
        .ack(ack),
        .clk(clk),
        .datain(datain),
        .dataout(dataout),
        .req(req),
        .rst_n(rst_n)
);

initial
begin
        rst_n = 1; #20; rst_n = 0; #20; rst_n = 1;
        clk = 1; forever #10 clk = ~clk;
end

reg [3:0]i;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i <= 1'b0;
                req <= 1'b0;
                datain <= 8'd0;
        end

        else if(!ack)
                case(i)
                0,1,2:
                begin req <= 1'b0;datain <= 8'd0;i <= i+1'b1;end
                3,4,5,6:
                begin req <= 1'b1;datain <= 8'd100;i <= i+1'b1;end
                7:
                i <= i;
                endcase
        else if(ack) req <= 1'b0;
end

endmodule

下面是仿真波形:

网友A:
额,自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自己解决了。。

额,解决的速度真快
谈谈怎么回事儿,让后来人有个借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解决的速度真快
谈谈怎么回事儿,让后来人有个借鉴 :)

初始化赋值问题,应该在initial里面对i、req、datain进行赋值的。不用在rst_n里面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