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 电蚊拍

楼主:
 看到大家拆东西拆的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了,可是拆自己的又舍不得,不过机会总是有的,看到了别人的一个电蚊拍,果断拆了分析一下。

先看一下外观

九个螺丝卸下,露出一小块电路板和一个电池。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整个电路比较简单,一个电池充电电路。一个高压产生电路。

先看一下充电电路,没错,容阻降压

高压产生电路,一个自由震荡,加一个变压器,再加一个倍压整流。震荡电路在上面的图上,有三极管的部分。

网上找了一个更清晰的,基本一致。

下面的电路图。没有自己弄一个,这个是从别的地方找的, 基本一致。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玩玩,电蚊子的时候很刺激的。不过注意有高压啊,标的是3000V,虽然点不死人,但是会很酸爽的哦!

网友A:
小区邻居晚上遛弯,啪啪啪啪啪的,非常过瘾

质量差别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B:
介绍的挺详细,跟着长知识啦~~话说你这样把别人的东西给拆了真的好么??

网友:
不错不错,以前第一次听到电蚊拍啪啪啪的声音吓了一跳,感觉这东西挺神奇的。今天你帮忙拆了,点个赞

网友:
嗯,直接产生微电流不就好了,电死蚊子

网友:
谢谢分享了,了解了下电蚊拍。看到过买水果的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邻居晚上遛弯,啪啪啪啪啪的,非常过瘾

质量差别体现在哪里呢?

我感觉没有多大差别吧,就是感觉锂电池充电这样弄太糊弄人了。如果电容击穿了可能会让锂电池爆炸起火,加上外壳不是阻燃的。如果晚上充电的时候没人看着,万一这个时候电池炸了着火了是比较危险的,不过这样做确认成本低多了。我以前见过前简单的充电电路是用三极管自由震荡起来加个小变压器隔离一下的,没想到这个更简单。
再一个就是能升高的电压吧,够用就行了。不知道具体多大够用,也没有见过别的品牌的,不知道其他的电压是多少V。
还有就是拍子本身的金属网了,如果容易生锈影响导电效果肯定就不好了。

用这个东西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在没人的时候充电。

总的来说吧,这个玩意没有多大差别。只要用的元件别太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的挺详细,跟着长知识啦~~话说你这样把别人的东西给拆了真的好么??

这样做很好,我不拆他也是自己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没有多大差别吧,就是感觉锂电池充电这样弄太糊弄人了。如果电容击穿了可能会让锂电池爆炸起火,加 ...

看来电子产品充电时候,是有安全隐患的,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回家收拾收拾充电线去 哈

网友: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挺危险,而且也没有什么开关锁这样的东西,要是小孩子拿来玩一个不小心,那不得哭死。我记得前几年就有听说过这样类似的新闻。而且电池爆炸也是个很大的危险,这种东西做工又一般很粗糙。安全隐患大啊~~还是推荐捕蝇器,我乡下家里有一个,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拆开看下原理吧。大概好像就是通过光来吸引蚊虫这样的,相对这个安全多了。而且真的直接放哪里一晚上能补好多。电蚊拍还要自己手动。。好吧。我也是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电子产品充电时候,是有安全隐患的,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回家收拾收拾充电线去 哈

建议把把一些比较多的线放到阻燃的线管里面,五金店里都有卖的,就是家里用的走线管,可以用粗一些的,只把头留出来。不过那样的话管子就得自己加工一下了。这样比较美观,也比较安全。我在以前单位就这么干的,不过管子是别人装修剩下的,不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把一些比较多的线放到阻燃的线管里面,五金店里都有卖的,就是家里用的走线管,可以用粗一些的,只 ...

上淘宝搜搜去,找到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哈

网友:
电蚊拍=一个电池充电电路(容阻降压)+一个高压产生电路(自由震荡+一个变压器+一个倍压整流),楼主总结得很精练

网友D: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选的?

不知道,反正是高频变压器,变比根据原边和副边的电压比进行计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反正是高频变压器,变比根据原边和副边的电压比进行计算吧

没那么简单吧,之前想做个东西需要这个,搞了半天也没弄出来,后来放弃了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E:
这个电池不经用的,一年后就鼓包变废了,我家的我把电池换成旧手机电池,接好线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简单吧,之前想做个东西需要这个,搞了半天也没弄出来,后来放弃了直接买成品了

感觉是吧,也没有设计过编译器。可能磁芯的选择和绕行有些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不经用的,一年后就鼓包变废了,我家的我把电池换成旧手机电池,接好线用充电器充电。

今年不报废明年怎么买新的

网友:
楼主拆的有看头,小小蝇拍电路很有特点。
一般电蚊拍主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高频振荡电路、三倍压整流电路和高压电机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邻居晚上遛弯,啪啪啪啪啪的,非常过瘾

质量差别体现在哪里呢?

版主这话让人浮想联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这话让人浮想联翩

网友G:
嗯,介绍的很详细,图片也很丰富,赞一个。3000V啊,这么高,人碰了,真的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介绍的很详细,图片也很丰富,赞一个。3000V啊,这么高,人碰了,真的没事啊?

首先是拍的结构,一共三层金属网,外面两层是一个电极中间一层是一个,电机之间夹的是塑料造型。确保平时使用的时候不会自己短路。而蚊子穿过的时候会接触到两个电极,这样人要想碰到两个电极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是一层防护。
那么真的碰到了咋办?3000V的电压,也就是比静电要疼一下,应该不会受伤。电对人产生伤害的本质是电的热效应,这种东西虽然电压高,但是能量比较小,不会对人体组织产生破坏效果,所以应该不会受伤,或者说设计上就不应该达到使人体受伤的能量,就像电警棍,虽然能把人电晕,但是死不了,也没有特别严重的伤害,道理一样,这个应该比电警棍能量低的多。
那么如果一接触一个电极呢?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电流并没有形成回路,但是事实上应该会有电荷转移的过程,应该也会麻一下吧。肯定也不会受伤。
以上纯属猜想,没敢试试

网友H:
这个有意思,效果真的好吗?有时屋里有个蚊纸,飞来飞去不好抓,可恶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意思,效果真的好吗?有时屋里有个蚊纸,飞来飞去不好抓,可恶的很!

我自己没用过,不过见别人用过,效果还可以,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网友I:
拆这些带高压包的东西记得要先放点哟!

又一次我拆佳能300D的时候就被闪光灯的高压包把手上的皮烧糊了。。。诶。。。这脑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这些带高压包的东西记得要先放点哟!

又一次我拆佳能300D的时候就被闪光灯的高压包把手上的皮烧糊了。 ...

我拆东西没有乱摸的习惯
不过你的很有道理,我被220V整流后滤波的电容电过两次,不过不严重,就麻了一下,有一个电容都放半年多了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