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2A5V1.5A变压器选择

楼主:
新人求助各位大神,现想做5V1.2A跟5V1.5A充电器方案,要求过认证,五级能效要求即可,外壳限高13.5MM,纠结于变压器选择,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变压器用EE16即可,如果限高可用卧式EE16加长骨架,但是你没说用什么芯片

网友:
曾经有人做出厚度8mm多的超薄笔记本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用EE16即可,如果限高可用卧式EE16加长骨架,但是你没说用什么芯片

芯片用的SF5920S,原边反馈的,外推MOS,客户说想要尽可能的节省成本,EE16性价比如何,小弟新人,烦请前辈指点,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