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烧毁的LM2596

楼主:
今天单位返修了几个设备,全部是LM2596烧毁
这个烧毁的最厉害

这个好一些

这个倒是没有烧,直接掉了一个腿

大家一块分析一下烧毁的原因,看芯片的标识是国半的,采购的价格是7块多,也像是真的。TI官网上的资料写的正常工作电压是40V,时间工作电压不到28V,开关电源供电。开始用的是另外一块开关电源,输出是24V多一点儿。刚换上一个新的开关电源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新开关电源输出标称是27.6V。实际27.7V,基本一致。

设备用以前的电源一直正常工作,换了这个电源就不行了。他们还退回来两个设备说是现成发热厉害,因为及时断电,没有烧毁,但是我拿返回来的设备和返回来的开关电源试了一下午也没有感觉到LM2596发烫。可以基本确认内部没有短路,因为设备在现场是没有拆开的,密封也不错。不会掉进去杂物。

我怀疑是他们换开关电源的时候接错线了,但是用这条线路的设备并没有全部损坏,而只是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LM2596和前几天我提的AMS1117一样,假货横行,我这次会不会又中招了。国半被TI收购之后原来的型号标识变了吗?芯片上标的是LM2596S-5.0 P+,左上角是国半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有种烧毁叫雷击,炎炎夏季最多的故障

如果是室内排除雷击因素,要分析现场使 ...

是在仓库,虽然环境不太好,但是是室内。
电路设计应该是没有抑制瞬间电流的措施。2596前面没有加保护器件,只有一个整流桥,可以防止反接。

网友B:
能烧成这样,得很大的电压应力。在实验室模拟工作情况,重复测试,看能否复现故障。雷击也不应该打到这个地方,前级电源应该有防雷才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查一下使用环境情况。监测一下它的供电电压,并针对使用环境,作一些修改或加入保护措施。

一直有这个打算,只不过新来的,立足未稳,老大还没点头。
至于这几块坏的,我把电源让他们寄回来了。现在用那个电源带别的设备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怀疑是现场接错线了。或者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做防浪涌了吗?前面加个TVS管再测试看看

没有加,以前的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过载烧坏,不是这种情况的。

象这种现象,不应该考虑是否是正品器件。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只有 ...

确实是,因为几乎每个芯片都有爆开的痕迹,尤其是那个把管脚直接爆掉的。
可是在同一条电源线上还有相同的设备,大部分没事。因为我没有去现场看,不确定一定没问题,最起码没有烧成这样。从外观上看设备还能工作。

网友:
如果是同一批次的国产的假货的话,应该烧坏的程度差异不是太大的吧。但是这种毁灭性的烧坏,感觉有点像人为的。

网友:
感觉更像是输入接了AC

网友C:
正常过载烧坏,不是这种情况的。

象这种现象,不应该考虑是否是正品器件。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只有一种可能,接入了过高的电压

网友:
能烧成这样子,楼主你也是牛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接反的可以排除,因为LM2596前面有一个整流桥,理论上是可以使用交流工作的,当时据说可以改动的目的 ...

找个可调线性稳压电源,功率要够,需为足以摧毁2596的,当然最好是自带可调输出限流的,观察到电流上升就可以判断是器件参数问题。再有一个非测试的办法,就是取2596的样品提交TI确认是否为原装产品,这个需要支付测试费用且周期较长,不如自行用可调电源测试。

网友F:
不应该这样,使用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G: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这个要根据芯片实际准许的参数来确定,你无法判断该芯片是否为原装,只能逐渐加压测试。另一种可能是输入电压极性相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这样,使用电流是多大的?

电流不大,我测试过,平时也就50mA左右,加上驱动继电器和稍微大功率的蜂鸣器,也就100mA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这个要根据芯片实际准许的参数来确定,你无法判断该芯片是否为原装,只能逐渐加压测 ...

电源接反的可以排除,因为LM2596前面有一个整流桥,理论上是可以使用交流工作的,当时据说可以改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现场接反。输入电压问题正在测,现在是条件不具备,连个调压器和稳压电源都没有。想逐渐增加电压不太好办,正在想办法

网友D:
前级做防浪涌了吗?前面加个TVS管再测试看看

网友C:
你应该查一下使用环境情况。监测一下它的供电电压,并针对使用环境,作一些修改或加入保护措施。

网友A:
这种板子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有种烧毁叫雷击,炎炎夏季最多的故障

如果是室内排除雷击因素,要分析现场使用环境,这几个板子是否同一地点,使用环境,过载过流情况。

第一感觉是排除假芯片的问题。
应该与使用环境有关,或者设计电路没有足够瞬间电流抑制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烧成这样,得很大的电压应力。在实验室模拟工作情况,重复测试,看能否复现故障。雷击也不应该打到这个地 ...

因为是刚换了一个开关电源才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怀疑是接错线了,把220直接接到24V上了。但是由于相连的有没有坏的,会不会是只把一根220的线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有种烧毁叫雷击,炎炎夏季最多的故障

如果是室内排除雷击因素,要分析现场使 ...

增加防浪涌的TVS管再试
是否库房同一线路有大大负载引起,这样的烧毁感觉是外部供电环境引起,加上内部电路防护措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