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上电烧毁电源芯片

楼主:
今天帮一位客户看电路,产品一上电有很小的概率将电源芯片烧毁,电源芯片是TPS5430降压芯片,输入电压为24V 电流5A 按理说应该在电源芯片的承受范围内,用的是笔记本电脑适配器,输入只接了一个大的电解电容滤波,我怀疑是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烧坏的引脚正好是24V电源输入引脚,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输入侧滤波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又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你觉得你的判断靠谱么?
查两个方面:一是输入电压是否瞬间过高限,二是输出是否有较大的瞬态过流。

网友B:
“我怀疑是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C:
这种芯片是内部固定很高的频率,外网器件要求较高,好好看看PDF,比如7脚的输入电容要求ESR要低的陶瓷X5R或者X7R,8脚与低直接的二极管必须满足大于该系统的绝对最大额定值,还有电感等功率要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想不到其他原因了,烧的时候没在现场,为什么没有这种可能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是内部固定很高的频率,外网器件要求较高,好好看看PDF,比如7脚的输入电容要求ESR要低的陶瓷X5R或 ...

嗯嗯 都按照您说的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还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侧滤波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又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你觉得你的判断靠谱么?
查两个方面:一是输入电压是 ...

这么多设备只出现了两个,而且只是电源芯片的电压输入引脚被烧坏,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供电,这只是客户方的描述,请问chunyang老师,还有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想不到其他原因了,烧的时候没在现场,为什么没有这种可能呢?请大神赐教

二楼chunyang说过了“输入侧滤波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又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楼chunyang说过了“输入侧滤波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又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

是电源适配器提供的呀 滤波电容只起滤波的作用 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适配器提供的呀 滤波电容只起滤波的作用 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还请大神赐教

该芯片烧毁,只可能是该芯片向负载提供了过大的电流。
上电时的浪涌充电电流是电源适配器提供,流入滤波电容。此电流与芯片无关,即使把芯片拿掉(绝对不会烧毁了),上电时仍然有这么大的充电浪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嗯 都按照您说的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还是找不出原因

内部电路没有问题,那就把问题重点放在外部浪涌电流上,增加TVS压敏电阻等,进行现场试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设备只出现了两个,而且只是电源芯片的电压输入引脚被烧坏,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供电,这只 ...

前面已经说过,要么输入过压或者极性反了,要么负载过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要么输入过压或者极性反了,要么负载过重。

好的 已经做出方案了 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路没有问题,那就把问题重点放在外部浪涌电流上,增加TVS压敏电阻等,进行现场试验

嗯呐 已经照着这个方案改正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