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试CPCI板卡CPLD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
       最近在用CPLD模拟SPI从机,用的是CPCI板卡,CPLD接的SPI信号是直接从PCI总线上引下来的,用的是J2的一些预留信号,请教各位大神,这样子怎么调试啊,我怎么在上位机的操作系统里直接发SPI信号给CPLD呢?

网友:
找合作的话建议同时去“工作这点事”这个版块问问

网友:
苏州惠普联电子有限公司生产CPCI机箱背板。电话0512-68087270

网友:
不知道你的CPLD是否,烧写了PCI的软核也就是PIC时序、必要的即插即用寄存器等,如果在windows下需要写驱动,如果使用dos可以使用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