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看门狗看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
接触msp430不久,了解到msp430的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工作在看门狗模式与定时器模式,但是一个成熟的程序中肯定是需要看门狗的,否则程序就有可能跑飞,而看门狗定时器只能工作在一种模式,那这个时候它的定时器功能实际就没用了,所以它的这个功能设置是不是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呢?一直有这样的疑惑,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看门狗看时器,你就把它看作普通的定时器吧,至于看门狗功能,你如果在其他定时器里面设置一个少于看门狗设置时间喂狗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看时器,你就把它看作普通的定时器吧,至于看门狗功能,你如果在其他定时器里面设置一个少于看门狗设 ...

它不是只能工作于看门狗模式与定时器模式中的一种么?如果把它用作普通的定时器,那看门狗的功能不是没有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不是只能工作于看门狗模式与定时器模式中的一种么?如果把它用作普通的定时器,那看门狗的功能不是没有 ...

是的,他俩是独立的两种功能.反正你记住如果把看门狗寄存器配置成看门狗模式时,需要在时间溢出之前喂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他俩是独立的两种功能.反正你记住如果把看门狗寄存器配置成看门狗模式时,需要在时间溢出之前喂狗就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