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ADC 可以设置不同采样频率

楼主:
DSP28335 ADC 采样时采用双通道同步排序模式时可以设置不同采样频率吗?

网友A:
你所说的不同采样频率是指A和B之间还是不同通道之间?不同通道之间是可以的,A\B之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不同采样频率是指A和B之间还是不同通道之间?不同通道之间是可以的,A\B之间不可以。

嗯,就是不同通道之间,我看ADC的结构上有两个采样保持电路,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实现呢?

网友:
1通道你1s采100次,2通道1S采50次,那么他们的采样频率就是不一样的。只和你的采样次数有关。但最大不超过ADC的自身的最大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