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益 LC谐振放大器

楼主:
  图中里面的电感需要3uh的,是哪种型号的。原理图中是四个脚的?要怎么连接

网友A:
那个是高频变压器,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高频变压器,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匹配。

  像这个电路图,要实现15Mhz频率,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这个会;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匹配这个不会计算?像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绕么?用两个骨架分别绕初级和次级?初级和次级并联?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电路图,要实现15Mhz频率,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这个会;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 ...

变压器当然是绕在同一个骨架上,不过这种变压器法属于很古老的办法,现在已经很罕见了,因为变压器的成本太高,建议你还是用直接耦合法,然后用LC匹配电路,变压器骨架和磁芯现在根本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电路图,要实现15Mhz频率,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这个会;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 ...

你的电原理图根本不对。
T1次级和T2次级把第二级和第三级偏置短路掉了。这两级根本不能工作(除非信号很强,管子工作于丙类,但从发射极上接220欧电阻看,不可能是丙类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电路图,要实现15Mhz频率,初级与电容谐振于工作频点这个会;次级实现与负载的阻抗 ...

“用两个骨架分别绕初级和次级?”
共用磁路,才叫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原理图根本不对。
T1次级和T2次级把第二级和第三级偏置短路掉了。这两级根本不能工作(除非信号很 ...

在仿真里面是可以的,做实物再检测看看。就是电感实物中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当然是绕在同一个骨架上,不过这种变压器法属于很古老的办法,现在已经很罕见了,因为变压器的成本 ...

我试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仿真里面是可以的,做实物再检测看看。就是电感实物中不知道怎么连接

仿真此图,看看第二级和第三级静态工作点。如果集电极电流不是零,或者集电极电压不是电源电压,那么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胡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仿真此图,看看第二级和第三级静态工作点。如果集电极电流不是零,或者集电极电压不是电源电压,那么你的 ...

  确实啊,仿真有问题。  现在把集电极部分改成这个,应该会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啊,仿真有问题。  现在把集电极部分改成这个,应该会正常。

此图直流偏置正常(C4容量太大,没有必要,不过不是错误),但未使用高频变压器,这就失去了前后级阻抗匹配的手段,LC回路Q值降低,带宽相当大,增益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图直流偏置正常(C4容量太大,没有必要,不过不是错误),但未使用高频变压器,这就失去了前后级阻抗匹配 ...

C4电容太大了,我一般都是采用1nf和0.1uf并联。带宽在软件上测不了,你用什么仿真软件? 三极管用s9018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4电容太大了,我一般都是采用1nf和0.1uf并联。带宽在软件上测不了,你用什么仿真软件?三极管用s9018的 ...

前一台计算机坏了,目前这台没有装仿真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一台计算机坏了,目前这台没有装仿真软件。

前部分是π性衰减器-40dB,后部分LC谐振放大器要达到80dB. 实物测出来的波形都没有失真,但是改变输入信号,波形都没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部分是π性衰减器-40dB,后部分LC谐振放大器要达到80dB. 实物测出来的波形都没有失真,但是改变输入信 ...

此图中,我没有找到LC谐振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中,我没有找到LC谐振回路。

有啊。就L1 L2 L3

网友C:
哦!还真有L1L2L3,不过使用的是电阻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还真有L1L2L3,不过使用的是电阻符号。

是的。买实物过来封装和电阻大小一样,所以就代替了。现在还在排除故障

网友D:
用场效应管做,lc回路的品质因数会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场效应管做,lc回路的品质因数会很高

哪个型号会比较合适的。

网友:
我用的是bf998r,感觉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型号会比较合适的。

我用的是bf998r,感觉效果很不错